[硬件设计] 带1MB 片上SRAM的MCU

楼主(2018-03-08):
各位坛友, 有人需要1MB片上SRAM的MCU吗? 请教一下用途?

网友A:
需要当然是有的,跑系统,GUI很占内存的

网友B:
大内存MCU慢慢多了起来了。

网友C:
也可以选片外的,更灵活些。
比如这个SPI 接口,SOP-8封装的SRAM,容量高达: 8MB(字节)
http://item.szlcsc.com/151292.html

网友D:
现在最主要的内存消耗点就是系统和 GUI,而设计拿来跑系统的单片机现在往往都有 MMU,甚至都自带 DRAM 了。Microchip 现在有内置 32MB DRAM 和 MMU 的单片机,全志科技有一个内置 64MB DRAM 的 SoC,两者都可以直接跑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主要的内存消耗点就是系统和 GUI,而设计拿来跑系统的单片机现在往往都有 MMU,甚至都自带 DRAM 了。 ...

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价格如何呢?

网友E:
选择带SDRAM的MCU吧,外挂一片SDRAM爽多了,SRAM贼贵,容量又小。

网友F:
不考虑功耗的话,NUVOTON的N329系列内置2-32MB的SDRAM,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