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平衡小车

楼主(2018-03-08):
开源 MPU6050 STM32 方案 自平衡小车!

楼主:
机加工图1

楼主:
机加工图2

楼主:
机加工图3

楼主:
机械加工的截图

楼主:
机加工压缩资料

楼主:
原理图 压缩文件

楼主:
PCB压缩文件

PCB1.~(1).zip

楼主:
以下是程序部分 贴出来 希望大家 一起探讨!

楼主:
1:配置采集方向信号——操作硬件ADC
2:配置定时器配置——tim1,tim8
3:差速算法,速度合成
4:PWM输出

单片机型号:STM32F103RCT6 32KB 256KB

需要用到的资源
PB13 34 TIM1_CH1N           PB14 35 TIM1_CH2N
PA8  41 TIM1_CH1           PA9  42 TIM1_CH2

PA7 23 TIM8_CH1N           PB0 26 TIM8_CH1N
PC6 37 TIM8_CH1                   PC7 38 TIM8_CH2

楼主:
主程序 很简单 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assignment1.h"
#include "assignment2.h"
#include "assignment3.h"

extern float Angle;//角度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①系统滴答时钟初始化

    I2C_MPU6050_Init();//②重力传感器接口初始化

    InitMPU6050();//③初始化MPU6050

//        LED_Config();//④显示LED初始化

    TIM1_Init();//⑤定时器tim1,tim8初始化

    ADC1_Init();//⑥ADC初始化

    USART2_Config();//⑦初始化串口2

    Direction_Init();//⑧初始化转向

    while(1)
    {
    }
}

楼主:
比较关键 的 systick 函数:

如下: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SysTick.c
* 描述    :SysTick 系统滴答时钟10us中断函数库,中断时间可自由配置,
*           常用的有 1us 10us 1ms 中断。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assignment1.h"
#include "assignment2.h"
#include "assignment3.h"

extern float Angle;//角度
extern float Gyro_y;//陀螺仪

extern float Accel_x;//X轴加速度值暂存
extern float Accel_y;//Y轴加速度值暂存
extern float Accel_z;//加速度计值暂存

extern float Angle_az;//加速度计算输出角度
extern float Angle_gy;//陀螺仪计算的倾角

extern float PWM;//浮点型PEM值

extern int PWM_R;//右轮PWM值计算
extern int PWM_L; //左轮PWM值计算

extern int ADC_Direction;
extern int Direction_Difference;

extern float x;
extern float y;
extern float z;

extern int int_PWM;//整形PWM值

extern float integral;//速度积分百分比

/*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SysTick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200);//200hz系统频率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构建系统运行周期*/
float a;
float Kp;

void SysTick_Handler()
{

    a++;
    Kp=a/40;
    if(Kp>12)
    {
        Kp=12;
    }//调试kp的参数,这个算法用于缓慢加载pid参数

    Angle_Calcu();//角度计算
    PWM_Calcu();//pwm计算输出
    Direction_Dispose();//差速算法,pwm输出
//        printf("%f\n",Kp);

}

楼主:
void SysTick_Handler()
{

    a++;
    Kp=a/40;
    if(Kp>12)
    {
        Kp=12;
    }//调试kp的参数,这个算法用于缓慢加载pid参数

    Angle_Calcu();//角度计算
    PWM_Calcu();//pwm计算输出
    Direction_Dispose();//差速算法,pwm输出
//        printf("%f\n",Kp);

}

其中 这里的 系统中断的 算法

涉及到了 PID自动控制方面的 运算

楼主:
a++;
    Kp=a/40;
    if(Kp>12)
    {
        Kp=12;
    }//调试kp的参数,这个算法用于缓慢加载pid参数

这个比较关键 不是 一下子就把 Kp值 赋值给一个 很突变的数据

网友A:
没有源代码啊

网友B:
来个完整的工程文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