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技术] 伺服电机驱动设计

楼主(2018-03-08):
设计一块的伺服电机驱动板卡,需要在以下几个部分做好处理,即:电源部分、驱动部分、信号采集部分、保护部分
1、   电源部分:
  •   作用:为整个系统提供电源供给。
  •   设计时必备器件:
               a、滤波整流:线圈、电容、整流桥等;
               b、防电冲击:NTC等;
               c、所需电源:LDO、高频变压器等;
  •   需要重点考虑部分:
               a、驱动能力:数字电源、IPM电源、电机驱动电流等正常运行都依赖电源,所以电源驱动能力的设计需要全方位的考虑;
               b、PCB板卡设计:在满足伺服电机驱动板卡电源要求原理的前提下,PCB绘图直接影响板卡工作的稳定性。PCB绘图对走线宽度、线间间距、地层覆铜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2、   驱动部分:
  •   作用:控制整个电机的核心部分。
  •   功能说明:控制板输出PWM,通过控制IGBT开关,产生U、V、W三相电源,通过U、V、W三相有规则的输出,驱动电机转动。
  •   设计时必备环节:
         a、控制信号供给:PWM;
         b、通路选择器件:IGBT、IPM等;
  •   需要重点考虑部分:
         a、PWM开关噪声:输出PWM后,会产生噪声;
         b、IGBT开关噪声:IGBT开关,会产生噪声;

噪声可以抑制,无法完全消除。噪声产生后,需要测试噪声对各信号造成干扰的大小,保证其不会影响控制和信号采集的准确性。噪声的抑制和测试,是整个驱动板卡最重要的环节。

3、   信号采集部分:
  •   作用:采集的电流、编码器信号通过计算可以实时反馈电机的状态。并且根据反馈的数据,可以实时调整PWM输出,使电机达到闭环控制。
  •   设计时必备环节:
         a、电压信号采集:AD、SDFM等;
         b、电流信号采集:AD、SDFM、霍尔器件等;
         c、编码器信号采集:QEP等;
  •   需要重点考虑部分:
         a、电压信号采集:监控电机运转处于正常、欠压、过压等各种状态。
         b、电流信号采集:反馈电机U、V、W三相电流大小。
         c、编码器信号采集:反馈电机转速、旋转方向的信息。

电机闭环运行的基础是信号采集,只有采集的信号及时、准确,电机才能在闭环状态下流畅运转。

4、   保护部分
  •   作用:保护硬件、电机等,防止损坏。
  •   设计时必备环节:硬件保护、过流保护、手动触发保护。
  •   需要重点考虑部分:以Infineon的IPM芯片为例:
        a、硬件保护:使用采样电阻将U、W两相的电流大小转换为电压,再通过AMC1301后输出差分AD的电压信号。使用差分AD的一路与预先设计好的阀值电压进行比较,若高于阀值电压,则表示U、W两相电流太大,将IPM的Itrip信号拉高,关断IGBT控制部分。实现硬件自我保护。
        b、过流保护:使用采样电阻将U、W两相的电流大小转换为电压,再通过AMC1301后输出差分AD的电压信号,使用差分ADC进行采集,在软件中设置电流阀值,若高于阀值电压,则使用GPIO将IPM的Itrip信号拉高,关断IGBT控制部分。实现软件过流保护。
        c、手动触发保护:手动按钮将IPM的Itrip信号拉高。实现手动触发保护。

保护部分是保护硬件完整,创建安全实验环境的前提。只有在保护部分完善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电机调试实验。

5、   总结:
  在伺服电机驱动设计和调试中,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   调整电源部分,使各个电源都准备且满足驱动能力;
  •   进行保护部分的测试,使用仪器模拟各种过流情况,确保各个保护部分都能正常运作;
  •   进行驱动部分输出,首先进行开环运行,在开环运行的过程中,抑制噪声并测试各个反馈信号的准确性;
  •   使用信号采集部分的反馈信息,使电机逐步进行在电流闭环、速度闭环和位置闭环。

网友A:
热烈欢迎艾睿电子入驻二姨家!希望艾睿电子一切顺利,红红火火

网友B:
不错,想请教下电机电流环的PI调节有什么好方法吗?

@louhou :限制单位时间内D值变化速度具体怎么来实现啊?
@lvyunhua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louhou :我在调试中,对于不同电机都要重新调试PI值,需要不断去试参数,比较费时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确定电流环的PI参数吗?
@lvyunhua :由于字数限制,我没有看到你全部的问题,请问你这样调节PI,是产生了什么问题吗?
@lvyunhua :D、Q值相关。如果电机旋转后D值仍存在较大波动,导致Q值调节过快振幅大而使电机运行不稳定,则可使用代码限制单位时间内D值的变化速度
@lvyunhua :你的调试过程是正确的。电流环运行在没有位置反馈的情况下。给定电角度后,针对不同电机,在电机旋转中,还需要实时观察D、Q波形变化
@louhou :我是先调ID的P再调ID的I,将ID控制在0上下波动;观察波形峰峰值比较小,不超调,响应快等。调好后再用ID的PI参数去调IQ,然后一起调试,作...
D、Q期望值和反馈值需要经过PI调节。在保护电路良好的前提下,设置阈值,然后调节P、I参数,观察波形、过冲等。也可以通过仿真软件模拟P、I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