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端信号转差分芯片

楼主(2018-03-08):
有没有6个脚的芯片,能将单端数字信号转成差分的?频率大概几十M吧(针对数字音频的)

网友A:
74LVC2G04或74LVC2G14之类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G04或74LVC2G14之类的可以吗?

您说的这个只是逻辑非门吧?我要的6脚芯片是将一个信号转换成2个差分信号输出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只是逻辑非门吧?我要的6脚芯片是将一个信号转换成2个差分信号输出的。谢谢! ...

这输出的就是“差分数字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