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精密稳压源TL431和LM336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不懂就问】
关于两款精密稳压源的应用,不懂如下

【1】图(1)中,TL431相当于并联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吧?那么R1的作用是限制加在431两段的反向电压不超过最大反向击穿电压?

【2】图(2)是查资料的lm336的两种典型应用,那么现在遇到的电路图是(3),图(3)原理是和(2)中右边的等同吗?

网友A:
回答第一个吧,

431是个基准源,你看看内部电路

关于R1的作用,问个问题去掉R1会发生什么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个吧,

431是个基准源,你看看内部电路

谢谢回复,记得我在本论坛发的第一个提问,就有你的回答
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答案,R1是限流的作用,防止加在稳压管的反向电流过大,这样对?
这个数值怎么选取呢?希望教教

四楼有回答 很荣幸回答你在本论坛的处女帖子 haha

网友B:
u0输出电压是根据R2/R3分压公式来算的,不加这个R1,你的UI=uo,不就把输入电压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记得我在本论坛发的第一个提问,就有你的回答
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答案,R1是限流的作用,防止 ...

R1上消耗的电流分为三部分
1)431内部形成基准的电流
2)R2,R3在输出电压正常当时的电流
3)输出电压的负载能力

选型的时候注意输入电压的带载能力还有R1能承受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上消耗的电流分为三部分
1)431内部形成基准的电流
2)R2,R3在输出电压正常当时的电流

谢谢,关于431配合光耦的应用估计我还得要多花功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记得我在本论坛发的第一个提问,就有你的回答
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答案,R1是限流的作用,防止 ...

没有R1,431什么也稳压不了。可以把431看成是一个跨导误差放大器,输出的是一个电流。没有R1,电流的变化没法转化成电压的变化。没办法构成电压闭环糸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