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纯小白如何自学单片机,需要准备什么?

楼主:
各方面的都了解了一下,看到大都是推荐郭天祥的十天单片机入门,发现是2007年的,已经十年了,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改进过了?还有买了块普中开发板,还需要准备什么硬件软件?烙铁,焊锡?
很多搞不懂的内容,如果看到再去准备又要拖沓节奏,所以现在向各位大手子求助,先把前期条件准备好

网友A(2018-03-08):
你是学硬件还是学软件的呢?

网友B:
买块板子,埋头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硬件还是学软件的呢?

软件不是也要经过硬件来反馈的吗?
我看一些说法就是,新手敲了一行代码,也要经过开发板,第一个目标就是把灯点亮。。
我是想学做iot,不知道这算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些C基础,然后懂一些硬件基础,接口电路,就很容易入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不是也要经过硬件来反馈的吗?
我看一些说法就是,新手敲了一行代码,也要经过开发板,第一个目标就 ...

IoT是物联网技术

网友C:
这样子吧,买块开发板,也不需要郭天祥的,能学就行,自己初学者多打点代码,然后学着别人设计外设电路,软硬件基本入门了。看你喜欢走什么方向,还是可以走下去的。主要靠自学吧,多敲代码,多做项目。

网友D(2019-03-17):
我用的是王云51单片机教材,感觉还可以,视频全。书、板子、视频,都是配套的,跟着书本从第一章学起就行了,视频和书结合着看,在板上练习就行了。

网友E:
如果只是学习软件编程,有个开发板就足够了。
如果学习画电路图、焊接调试硬件等,就需要电洛铁等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