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PNP型输出 去 连接源型输入PLC的

楼主(2018-03-08):
各位二姨夫:

单片机输出PNP型接口 去连接源型输入的PLC,下图可不可以,
请不吝赐教,比较急,在线等,谢谢。

另祝,节日二姨节日快乐

网友A:
不可以!

1. R52的值太大。
2. R51的值也太大。
3. R50的值也太大。
4. Q1的耐压太勉强。
5. D17的值也太勉强。
6. COM+是PLC电源输出的正端吗?PLC的输入端一般不这样用。
7. R51下边那个接地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1. R52的值太大。

非常感谢,是我自己太着急了,搞错了这种简单的问题,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1. R52的值太大。

3906的  -VCE 40V
二极管换成28V的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906的  -VCE 40V
二极管换成28V的这样是否可以?

前面的问题7呢?不用隔离吗?

只需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问题7呢?不用隔离吗?

只需一个通道?

是隔离的,两个方框表示取电,左边的表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右边的方框表示PLC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隔离的,两个方框表示取电,左边的表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右边的方框表示PLC的电源 ...

R51下边那个接地,最终接到哪里?PLC的电源负端?还是3.3V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1下边那个接地,最终接到哪里?PLC的电源负端?还是3.3V的负端?

接到PLC的负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