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5画PCB时遇到导线交叉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AD15哪里设置的原因,导线可以和任意其他导线重合交叉,以前遇到不同网络名之后会根据规则设定的安全间隔保持距离,不知道是AD哪里设置不对。walkaround obstacles已经选择。。。如图所示。。。。

截图

截图

相关下载

网友A(2018-03-09):
记得protel99有三大走线模式
1:避开模式
2:推挤模式
3:覆盖模式

你这应该是第三种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protel99有三大走线模式
1:避开模式
2:推挤模式

谢谢你的回复,最终发现是软件问题,重新新建一个PCB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最终发现是软件问题,重新新建一个PCB就可以了

不一定,重新建以后,很多功能复位了而已

网友B:
画线时时有tap键进入设置,有走线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线时时有tap键进入设置,有走线设置的

这个设置以后回到走线界面没有任何变化。。应该是软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重新建以后,很多功能复位了而已

新建以后我的功能还是按照我设置的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