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恒流源一些问题

楼主(2018-03-08):
大家好,如图的MOS管恒流源,运放的正反相的电压相等,进而R1上的电压=V+,因而Iout=V+/R1,如果V+是恒定电压,那么Iout的就是恒定的,从而实现恒流。我有下面几点疑惑:
1、MOS管需工作在恒流区,即Vds>( Vgs-Vgs(th) ),而540的Vgs(th)为2~4v,那么如图所示,Vds=2.02v,Vgs-Vgs(th) 最小为5.87v,不满足该条件,MOS管不应该工作在恒流区。
2、运放的输出电压是如何计算得出的?

虽然这个电路很多人都熟悉,但里面的奥秘不一定清楚。

网友A:
MOS管需工作在恒流区
*********
谁告诉你的

楼主:
原来如此,那么,第二个问题,运放的输出电压该如何量化,或者就是闭环内部调节,无法量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么,第二个问题,运放的输出电压该如何量化,或者就是闭环内部调节,无法量化 ...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将放大器用来当比较器使用,输出电压由输入决定,当输入很大的时候,输出恒定,个人认为。。。。

MOS管的源极电压最大为5V,完全导通后,放大器的输出固定,5+VGS。。。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如果你觉得输出管子是NMOS无法理解,先把NMOS换成达林顿三极管,你就理解了。
运放输出电压,就是负载输出电压,加上功率管的控制电压。达林顿管子的控制电压大约1.4V,NMOS就看GS之间电压和电流关系曲线图了。
运放输出自动调整的,如果输出电流变小,输出电压自然上升。。

网友D:
用数字工作模式(模拟放大的失真状态)来分析模拟放大状态如何能解释的清?

网友E:
其实就是通过 R1 取样电阻变换电流为电压, 反馈后控制运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