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出现的现象 帮忙看下 谢谢

楼主:
原理图如图 ,想做DA控制电压(输出1.5V-15V),想到这样的方法 ,出来的电压范围达到了,但是电压一直有这样的波形,电压越大,波形幅度越大,请问这样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18V来源普通的电源适配器,DA是STM32输出的(开始认为是DA不稳,用稳压电源也试过),现象是一样;将Q12去掉试过,波形会小点;电路中有一个LM2596(5V),这个IC开关频率是150K,应该不是这个纹波影响;是不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参数有错误;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输出电压建立的时间都需要1-2ms左右才达到,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速度?

或者有没有一款稳压IC可以代替这样的结构;要求  输出15V-20V(正常18V)  输出1.5V-15V,电压由DA控制调节,电压建立时间在100uS,电流200mA左右即可,最好是LDO
谢谢
谢谢

网友A(2018-03-09):
提高响应速 度,做并联电源比较好,现在这个情况应叫自激吧,要做相位校正。RP6并一个0.01UF的电容能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响应速 度,做并联电源比较好,现在这个情况应叫自激吧,要做相位校正。RP6并一个0.01UF的电容能否稳定 ...

试了下  RP6并0.01UF电容后  电压会在一定范围缓慢抖动   电压忽高忽低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67脚并一个电容1000PF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以了

网友B:
感觉是 反馈回路的响应太慢了吧

网友C:
运放6,7脚不接电容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了,当然会震荡。运放6,7脚接电容或RC,对反馈回路相位和增益进行矫正

网友D:
你的问题的原因是自激振荡
R100取100欧姆,C100取1uF试试。如果振荡被消除,则可适当减小C100再试试。

网友E:
反馈环路的选择很要紧,从运放输出到负输入,串联RC,调整RC的值。
NPN输出最好也加RC低通,要好几个反馈一起,达到稳定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6,7脚不接电容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了,当然会震荡。运放6,7脚接电容或RC,对反馈回路相位和增益进行矫 ...

谢谢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的原因是自激振荡
R100取100欧姆,C100取1uF试试。如果振荡被消除,则可适当减小C100再试试。

谢谢 可以了   把R100去掉试过   也可以 请问R100是干嘛的?
C100的大小会影响什么   我试过0.01,1,10uF都是可以的

网友A(点评):
会影响动态响应时间,电容过大,过阻尼,会增加响应时间,过小,欠阻尼超调,合适,没有超调,响应时间适中。

网友F:
楼上的改法是相当在于在RP10并联对地大电容,c100相当于弥勒电容。纠正下楼上5.6不接电容不是比较器,运放自身内部一般有补偿,意味着在运放内有一个低领极点,而你的环路输出电容特大输出极点频率也较低,造成环路不稳定。也可以这样改:直接把通用运放换成专门的比较器,或者加大输出电容,亦可在RP10并联大电容,这样把输出极点与运放内部主极点分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改法是相当在于在RP10并联对地大电容,c100相当于弥勒电容。纠正下楼上5.6不接电容不是比较器,运放 ...

RP10并联大电容只会导致负反馈的相位滞后更大,振荡更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P10并联大电容只会导致负反馈的相位滞后更大,振荡更严重。

不能只看相位啊,只要在环路单位增益内,相位足够就行了,主要是要把输出极点与运放内部的极点分离就行了,不过通用运放的内部极点频率都会设置得很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能只看相位啊,只要在环路单位增益内,相位足够就行了,主要是要把输出极点与运放内部的极点分离就行了 ...

问题就在于,他的电路振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环路单位增益内相位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就在于,他的电路振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环路单位增益内相位不够

所以哇,就是因为输出极点频率太接近运放内部极点频率。所以加大输出电容,让输出极点频率更小这样远离运放内部极点,或者换成比较器,内部无补偿,其极点频率较高这样也实现两个极点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