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in10 64位JLink v8固件丢失修复经验

楼主(2018-03-08):
手头上有几个坏了的jlink,一个是自己的,另外两个是师兄留下来的,不知道啥原因被我搞坏了。。。可能当时不会用吧。。。。
掉固件的现象是,插入电脑,电脑会叮咚一下,但是会弹出提示“无法识别该设备”,然后jlink的小绿灯也不亮,
反正我的几个jlink都这样子。。。。

就想着不能浪费钱啊,麻烦点,上网上找修复的方法吧,,,好像还是挺麻烦的,,,,
一开始找到的方法在我的电脑无法成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那些软件是无法支持win10的吧,,,因为在后面写着(win7,xp)
所以我又找啊找啊,也找到一篇教程,就做了,是可以的。

我也把经验写下来

有些版本的软件是无法连接jlink的,,,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在最下面上传我这个固件与软件。

下面是执行过程:
首先是擦除JLink上flash的程序(芯片是Atmel的AT91SAM7S64),通过短接ERASE实现擦除:
步骤要求:
1)先通电。
2)短接ERASE(JP12),保持短接状态20s以上。
3)断电。
4)移除短接
一般jlink里面都会标注出ERASE与TST
然后将SAM-BA Boot 固件复制到FLASH的前两个扇区,通过短接TST(图中B)实现
步骤要求:
1)短接TST(JP13)。
2)通电,并保持短接30s。
3)断电。
4)移除短接

安装好 SAM-BA v2.12 后,重新连接jlink到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然而我用win10并没有看到安装驱动,都是系统自动安装,只是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这个,只要有这个就可以了,默认一定是有"串行设备(COM)"这几个字,如果不是这个可以试试更新驱动,驱动位置在sam-ba_2.12安装目录下的drv文件夹里

装好驱动,打开sam-ba_2.12程序,选择对应的com口,选择芯片型号,JLink默认的芯片就是AT91SAM7S64,然后connect进入主界面

默认配置就是如图所示,什么也不需要改,点击 Send File Name 右边的文件选择按钮,选择下载的 jlink-v8.bin 文件,然后点击Send File按钮进行固件烧写,烧写完后会提示是否锁定flash,我发现锁定后无法更新固件,所以我一般选择no,如果你不想更新固件,可以点yes

注意,最近发现更新JLink固件后出现各种问题,而且jlink的烧写工具JFlash使用最新版也容易出现烧写问题,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懂的(盗版问题),所以一般的jlink务必不要升级固件,jlink驱动也尽量别用最新的了,只要能用就尽量别换,否则各种问题,目前测试的5.10是没有问题的。

到此,重新拔插JLink就可以使用了,jlink又复活了。

测试过好几次,操作基本一样,但是软件版本不同,会导致失败。

网友A:
楼主的JLINK真多,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JLINK真多,谢谢分享

师兄留下来的瑰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留下来的瑰宝

好不花钱就是好

网友B:
其实买一个 v9 也不算贵。我自己的那个 v8 现在基本是退役不用了,掉了两次固件之后就换用 v9 了。另外,v10 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一个 v9 也不算贵。我自己的那个 v8 现在基本是退役不用了,掉了两次固件之后就换用 v9 了。另外,v1 ...

钱是个好东西,我希望我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钱是个好东西,我希望我也有

v9 现在也不算贵啊?我现在干活用的开源工具链,目标板经常是 STM32F3、F7 这类新发布的产品,基本是必须要用最新版驱动的,v8 也不方便。我已经在考虑买 v10 了,等 STM32 的 Cortex-M33 出来那东西就必须用 v10 才能支持了。

网友C:
V10必须白菜价搞出来,大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9 现在也不算贵啊?我现在干活用的开源工具链,目标板经常是 STM32F3、F7 这类新发布的产品,基本是必须 ...

我现在还是用jlink_v8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0必须白菜价搞出来,大卖啊

加油啊,层主,搞搞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E:
我还用的v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是用jlink_v8

我这里 v8 直接没法用,现在上的 v9。我其实已经有点想要上 v1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 v8 直接没法用,现在上的 v9。我其实已经有点想要上 v10 了

有钱就是好

网友B:
我这是被逼无奈,用的芯片太新了,不用 v9/v10 没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被逼无奈,用的芯片太新了,不用 v9/v10 没法调试。

我的还是老芯片啊

网友F:
很会过日子,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会过日子,我喜欢

你不是女的。。。。。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女的。。。。。太可怕了

你咋想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