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288项目定制评估过程分享

楼主(2018-03-08):
RK3288项目定制评估过程分享
一、介绍项目定制流程

二、推荐开发套餐供客户选择,初步核算开发费用

三、给出硬件总体设计方案,画出功能框图,供客户确认

四、评估开发周期,RK3288项目开发周期大概如下,如有特殊需求适当调整

五、签署合作协议

至此,项目合作评估完成,可以开始画图了。

有意向合作的朋友可以跟我交流

网友A: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那几个套餐价格分别是多少,请发出来参考下

网友B:
我选套餐C 请大神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套餐C 请大神报价

价格不便公布,有意者可以加我沟通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套餐C 请大神报价

可以加qq7643066了解情况

楼主(2019-08-13):
方案终于搞定

楼主(2019-09-14):
rk3288最新发布的主板

楼主(2019-10-15):
新款RK3288  大家看看

网友B(2020-02-02):
RK3399板卡HDMI显示uboot的log
修改dts,将HDMI的通道打开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399-sunychip-board-mipi.dts
&route_hdmi {
        status = "okay";
        connect = <&vopb_out_hdmi>;
};

重新编译内核,更新固件即可

楼主:
瑞芯微xcy-RK3288板卡Debian修改用户密码方法
启动Debian系统,打开LXterminal
此时登录的为普通用户,如果需要登录root用户。首先可以更改用户密码:
sudo passwd
此时,输入两次你的密码。
然后会提示更改成功。然后就可以在LXterminal中登录root用户了。
sudo su
输入你的密码,即可登录root用户了。

楼主(2020-05-05):
kernel编译
make firefly-rk3288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make -j32 firefly-rk3288.img

网友(2020-08-03):
需要定制开发,包含硬件和底层驱动,需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