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51822用STLINK V2烧录不进

楼主(2018-03-09):
这块芯片。使用的烧录器是淘宝上十几块的STLINK V2。软件是stm32 st-link utility。我要把一个HEX文件烧录进去,但是烧录的时候报错
08:27:03 : [precompiled-basic-right.hex] opened successfully.
08:27:07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17S4
08:27:07 : Connected via SWD.
08:27:07 : Connetion mode : Normal.
08:27:07 : Debug in sleep and stop mode enabled.
08:27:08 : Can not connect to the target!
                  Please select "Connect Under Reset"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and try again.
08:27:14 : Unexpected error

我看到百度上的教程中说烧录器是不供电的,但是我用万用表发现烧录器是供电的。。。但是不管我给不给芯片加电池供电都无法烧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把ST-LINK的TVCC和VDD连接在一起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T-LINK的TVCC和VDD连接在一起然后再试一下

没有你说的两个引脚

网友A:
nrf51822应该不是ST生产的吧,是不是不能够用ST-LINK下载?试试用JLINK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51822应该不是ST生产的吧,是不是不能够用ST-LINK下载?试试用JLINK下载

用的是arm cortex m0处理器。请问有Jlink烧录的教程么?需要购买jlink的烧录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rm cortex m0处理器。请问有Jlink烧录的教程么?需要购买jlink的烧录器? ...

ST-LINK是专门针对意法半导体STM8和STM32系列芯片的仿真器。建议你网上多搜索看下NRF51822的相关资料再下手,这样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B:
买个jlink v9吧

楼主:
可行么,我怕不是烧录器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先试试 OpenOCD + GDB 烧录。只要固件里面没有厂商 ID 判断,OpenOCD 就可以强行烧录进去。

网友D:
用Jlink 8或9吧,能烧录,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