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零基础学习STM32】第六讲:IWDG看门狗实验——复位ARM

楼主(2018-03-09):
一、概述
1、看门狗简介
     在由单片机构成的微型计算机系统中,由于单片机的工作常常会受到来自外界磁场的干扰,造成各种寄存器和内存的数据混乱,会导致程序指针错误,不在程序区,取出错误的程序指令等,都会陷入死循环。程序的正常运行被打断,由单片机控制的系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会造成整个系统陷入停滞状态,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看门狗就是定期的查看芯片内部的情况,一旦发生错误就向芯片发出重启的电路。看门狗命令在程序的中断中拥有最高的优先级。
2、IWDG简介
     此器件具有两个嵌入式看门狗外设,具有安全性高、定时准确及使用灵活的优点。两个看门狗外设(独立和窗口)均可用于检测并解决由软件错误导致的故障;当计数器达到给定的超时值时,触发一个中断(仅适用于窗口型看门狗)或产生系统复位。
     独立看门狗(IWDG)由其专用低速时钟(LSI)驱动,因此即便在主时钟发生故障时仍然保持工作状态。窗口看门狗(WWDG)时钟由APB1时钟经预分频后提供,通过可配置的时间窗口来检测应用程序非正常的过迟或过早的操作。IWDG最适合应用于那些需要看门狗作为一个在主程序之外,能够安全独立工作,并且对时间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WWDG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精度计时窗口起作用的应用程序。
3、IWDG主要特性
  • 自由运行递减计数器。
  • 时钟由独立RC振荡器提供(可在待机和停止模式下运行)。
  • 当递减计数器值达到0x000时产生复位(如果看门狗已激活)。

           图6_0独立看门狗框图
   图6_1  32kHz(LSI)频率条件下IWDG超时周期的最小值/最大值框图
二、硬件电路
                  图6_2引脚分配图
                图6_3电路原理图
    在iCore3双核心开发板中,采用一个独立的按键与STM32F407PH15相连,限流电阻为1K
三、实验原理
    STM32内部包含独立看门狗,通过看门狗可以监控程序运行,程序运行错误时,未在规定时间喂狗,自动复位ARM。本实验通过按下,停止喂狗,制造程序运行错误,从而产生复位。
四、源代码
1、主函数
/*
*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int main(void)
{
        int i;
        for(i = 0;i < 10000000;i++);
        led.initialize();
        key.initialize();
        iwdg.initialize();
        while(1){
while(!KEY_INPUT);                          //按键按下进入循环,不再喂狗,1秒后灯熄灭
                iwdg.feed_dog();
                for(i = 0;i < 5000000;i++);
                LED_RED_ON;
                LED_GREEN_OFF;
                LED_BLUE_OFF;
                for(i = 0;i < 5000000;i++);
                LED_RED_OFF;
                LED_GREEN_ON;
                LED_BLUE_OFF;
                for(i = 0;i < 5000000;i++);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LED_BLUE_ON;
        }
}
2、初始化函数和喂狗函数
/*
* Name               : initialize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 int initialize(void)
{
        //1s喂狗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取消寄存器的写保护
        IWDG_SetPrescaler(4);                                 //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预分频系数
        IWDG_SetReload(625);                                  //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重装载值
IWDG_ReloadCounter();                                 //重装载计数器
        IWDG_Enable();                                        //使能独立看门狗

        return 0;
}
/*
* Name               : feed_dog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ysloveivy.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11/21/2015
*
* create.
* -------------------
*/
static void feed_dog(void)
{
        IWDG_ReloadCounter();
}
五、实验现象
      iCore3双核心板三色LED交替闪烁i,当按键按下超过1s,看门狗复位ARM.。
六、代码包下载
     网盘:http://pan.baidu.com/s/1c0frj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