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 ADC中断的实现

楼主(2018-03-09):
官方只有读取ADC寄存器的代码,利用中断实现ADC检测是我自己写的。。以下代码测试通过。。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include "EEPROM.h"

u16 ADC_VAL=0;

void RCC_init()
{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RC起振
        CLKSWR = 0x50;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内部高频RC0分频,Fosc=32MHz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0;                                                //Fosc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

void ADC_init()
{
/************************************ADC初始化*****************************************/
        P0M0 = P0M0&0xF0|0x03;                                //P00设置为模拟输入
         ADCC0 = 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
        ADCC1 = 0x00;                                                //选择外部通道0
        ADCC2 = 0x4D;                                                //转换结果12位数据,数据右对齐,ADC时钟16分频

    IE1 |= 0x20;           //允许ADC中断
}

void main()
{

        RCC_init();

    ADC_init();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FREQ_CLK = 0x10;                                        //指明当前系统时钟

        while(1)
        {

//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                while(!(ADCC0&0x20));                        //等待ADC转换结束
//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                temp = ADCR;                        //获取ADC的值
//        ADC_VAL = (temp>>3) - (temp >> 8) + (temp >> 12);

        }
}

void ADC0(void) interrupt ADC_VECTOR
{
    uint temp;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temp = ADCR;                        //获取ADC的值
        ADC_VAL = (temp>>3) - (temp >> 8) + (temp >> 12);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