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能量的确很值得深究.

楼主(2018-03-09):
谐振能量的确很值得深究.

楼主:
并联或串联谐振回路,谐振后的输入功率比谐振前有变化吗?

网友A:
没有。
谐振只是这个频率的能量能完美的吸收和释放。
信号的传递和反射,本质上都是能量的吸收和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谐振只是这个频率的能量能完美的吸收和释放。
信号的传递和反射,本质上都是能量的吸收和转化。  ...

您敢肯 定没有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敢肯 定没有变化吗?

吸收一种能量,变成另外一种能量发出去,总能量守恒,算是能量变化吗?

楼主:
如果说谐振前后电源输入的能量没有变化,那么问题来了:谐振后电感L上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来自哪里呢?

网友B:
谐振就是电场能和磁场能来回倒腾了。就像一桶水在盆子和桶之间来回倒腾,只要你不喝,那水是不会少的。

网友C:
如何确认“前后电源输入的能量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确认“前后电源输入的能量没有变化”

测输入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谐振前后电源输入的能量没有变化,那么问题来了:谐振后电感L上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来自哪里呢? ...

电感的感抗远大于其电阻值,传递了100份能量,自己吃了一份,在讨论它谐振的特点的时候,你硬要说损耗。
说电感的电阻可以忽略的时候,你硬要说电感是铜线做的,在300开尔文的温度下不超导,铜原子的震动足以对任何方向的自由电子都造成碰撞效应,会产生温度,让铜原子的动能加强,也就是初中物理中说的温度升高。
只有请大师出来和你理论了。
@xukun97  @HWM @hmw @xukun977  @xukun97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谐振就是电场能和磁场能来回倒腾了。就像一桶水在盆子和桶之间来回倒腾,只要你不喝,那水是不会少的。 ...

楼主会问,每次倒腾的时候,都挥发一点,是不是会减少你?

网友D:
导线有电阻~~··
转换有损耗~~~

  均不能达到 100%转换~~~~  于是 这种 永动机 没戏

网友E:
单用发热判断谐振前后能量改变,似乎说服力不够,因为恒流源流经电阻或导线,也会发热,其能量也没有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用发热判断谐振前后能量改变,似乎说服力不够,因为恒流源流经电阻或导线,也会发热,其能量也没有改变。 ...

如果负载不变,中间串入电阻,它的输出到负载上的能量没有变,但是电源给它的能量变了。

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举恒流源模式的例子,不是说在谐振电路插入电阻。

楼主:
以上的回答都没说到关键点上。谐振前后输入不变,但是谐振后L上有温升,你只需解释这个温升的能量来自哪里,说别的都没用,说一大堆绕来绕去的更没意思。

网友F:
从频域上看,谐振频率源端看到的等效阻抗和非谐振频率时看到的等效阻抗都不一样,源送进去的能量怎么可能一样呢?
仅当源端看到等效的负载与源内阻匹配时,源传输的功率最大,且稳态无反射。
当源端看到等效的开路或短路时所有能量被完全反射回来,在源内阻上损耗。
其他中间情况一部分反射,一部分电路吸收。
因为实际线路包括电感或电容都是也是有耗的,其损耗可以看作等效电阻。这些等效电阻会吸收源射入的一些能量发热,具体看等效电路拓扑。损耗还和频率有关,不同频率损耗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楼主是研究永动机的民科

你什么逻辑啊?别人发现了未知的能量来源就是永动机?你还知道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研究永动机的民科

对不起,本人对你的永动机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