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稳压管稳压电路输入电压ui选择的疑问

楼主(2018-03-09):
疑问是为什么要2到3倍的输出电压uo,是根据什么经验得来的?
备注:ui为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电压ui,相对于后面的稳压电路来讲,就是输入电压ui

网友A:
这本书可能太老了。
如果不是,你最好多发几页内容。

网友B:
这个是根据实际电路来计算的,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的倍数 不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可能太老了。
如果不是,你最好多发几页内容。

我看了两本书都是这样说,而且网上很多资料也都是这样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两本书都是这样说,而且网上很多资料也都是这样说

如果照这个公式,我好多产品都是假的了。

Ui = Uo + ( 2v ~ 3 v)
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这个公式,我好多产品都是假的了。

Ui = Uo + ( 2v ~ 3 v)

这是最简单的稳压管稳压电路所给出的参数选择参考,你的产品肯定不是这种电路,估计就不同啦

网友C:
请问这本是是什么书,能说一下书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本是是什么书,能说一下书名吗

现在好像有第五版啦

网友D:
电流决定电压。

网友E:
玄学?
可能作者意思是输入信号的变化波动不宜太大,这样方便用小心号分析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