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差模电容和安规电容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8-03-09):
安规电容就是符合安规的电容,分为X电容和Y电容。X电容就是差模电容滤除差模干扰。
差模电容就是滤除差模干扰的电容。
-------------------------------------------------------------------------------------------------------------
安规电容和差模电容应该是从两个角度对电容的分类。
-------------------------------------------------------------------------------------------------------------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1.普通电容能否用做差模电容?
2.通常X电容都是那种小蓝色的插件瓷片电容,有没有贴片的?
3.有没有非安规的X电容?

以上,谢谢
(怎么不能给分了?)

网友A:
分类方法不同,不可同语。
X特指“直接联接”于电源端的“差模电容”,必是安规。
若非接电源,如次级24Ⅴ电源所用,安全规范就不去管你用不用X了。
X即是安规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