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mos 驱动

楼主(2018-03-09):
10K 5V(3.3V) PWM 驱动是否合适?D3 选择为12V稳压管,频率是10K

网友A:
可以,MOS管的源极需要串电阻

网友B:
如果频率高不适用

网友B:
K5,100mW不至于烧掉的。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至少到20kHz还会有漂亮的波形。
如果频率只有10kHz,R5略大些也没关系。

网友D:
电源电压24V,太高了。

网友E:
可行, 只是 PWM 的频率不一定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