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采样,信号放大后实现ADC直流采样,各位大佬.....

楼主(2018-03-09):
电流互感器使用20A---10MA的,采样交流市电,通过放大后输出直流电压,不超过3.3V,实现ADC的采样,求给为大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还要解决什么?

原理图怎么设计呢,

网友B:
20A--10mA????是不是20A/10mA,匝比2000:1的?  交流电流信号通过一个200欧的取样电阻到地后,通过358进行芯片整流,得到直流后在进行调零放大就可以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无精度(温度系数)要求。
运放应选用输出电流在20mA(摆幅0.15V~3.15V)以上的。

实际应用时当然还有些细节需要注意。
如果采用硬件检波,会增加好几个精密电阻。

Rs选100,那么放大器输出动态幅度 是不是只有2mA×100Ω=0.2V,直接单片机ADC 这么小范围 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原理图不是太明白,你采3.3V的电压值是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10mA????是不是20A/10mA,匝比2000:1的?  交流电流信号通过一个200欧的取样电阻到地后,通过358进行芯片 ...

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图呢,我就是芯片整流这部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图呢,我就是芯片整流这部分不知道怎么做

网上百度一下就出来了,不过参数你要自己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百度一下就出来了,不过参数你要自己去调整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在论坛上来求帮忙的,网上查了很多,但是模拟出来都不对,大佬有么有具体的电路图我参考一下呢,,,麻烦了,,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希望负载越小越好,如果负载大,互感器就饱和了。精确测量,不可以直接接负载整流滤波的。
所以,第一级是I/V变换,输入阻抗接近0,效果好。
输出的交流,可以直接接MCU的ADC,通过软件来分析ADC的极值,计算有效值。
如果软件很懒,也可以后级加运放的交流整流滤波电路,或者极值保持电路,输出直流。
交流直接ADC,比直流后ADC,要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希望负载越小越好,如果负载大,互感器就饱和了。精确测量,不可以直接接负载整流滤波的。
所 ...

后级加运放的交流整流滤波电路,怎么设计呢,因为需要通过采样来换算出电流值的大小,整流后很难做到这么一个换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级加运放的交流整流滤波电路,怎么设计呢,因为需要通过采样来换算出电流值的大小,整流后很难做到这么 ...

直接输入交流,输入整流后的半正弦波,输入滤波后的直流,MCU都可以ADC后处理的。
运放交流精密整流,可以搜一下电路。
整流后,RC低通滤波就是直流了,无非RC取值要合适。也可以采用运放的有源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请问这个图,Op的直流通道在哪?

另外,为何Op的输出电流要选择这么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输入交流,输入整流后的半正弦波,输入滤波后的直流,MCU都可以ADC后处理的。
运放交流精密整流,可 ...

运放交流精密整流电路有没有成熟的,方便推荐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图,Op的直流通道在哪?

另外,为何Op的输出电流要选择这么大的呢? ...

因为互感器输出电流全部要运放来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请问中点电压输出那里 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个OP的直流通道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中点电压输出那里 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个OP的直流通道呢?

也可以这么说吧。
直流通道不是关键,关键是提供了基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请教这个图r1和c2的作用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图r1和c2的作用是?

滤除一些毛刺,防止ADC混叠。
具体的参数需要根据ADC的采样率计算。
输出部分的RC也有些类似。

网友F:
最好是采样后做FFT变换,然后提取50Hz或60Hz信号的幅度值,这样的结果较正确。
我试过,用STM8S003能实时解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采样后做FFT变换,然后提取50Hz或60Hz信号的幅度值,这样的结果较正确。
我试过,用STM8S003能实时解 ...

这个直接采样是不是把交流先整流或调整零点(加基准电压), 然后将一个周期内的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再用FFT的公式计算出幅值?这样对于采样间隔等计时就要要皯精准,如果系统有比较多的中断处理,是否也会影响精度?对FFT不了解,刚看了一两个帖,一知半解...

网友F:
以300Hz的频率采样,这样不管是50Hz,还是60Hz的交流电,均能正确处理。以64点FFT计算,实时性能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均能正确地解析出正确的幅度。
至于中断的问题,提高优先级不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你这个是抬高零点,给ADC_IN的还是一个含基准值的正弦波,然后软件去做FFT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抬高零点,给ADC_IN的还是一个含基准值的正弦波,然后软件去做FFT吗? ...

为什么要用FFT?又不是做谐波分析。
用FFT的话,计算量大,分辨率低。

直接计算有效值,均方根。
计算式基本就这样:Vrms = (sigma((Vs - Vdc) ^2) / N) ^0.5。
Vrms:有效值;
Vs:AD采样值;
Vdc:直流分量;
N:采样个数,也是sigma的次数;
sigma((Vs - Vdc) ^2):将每个采样值减去直流分量之后进行平方运算。

如果只需要测量50Hz基频的分量,采用DFT就可以了。

网友H(2019-01-22):
引用 网友C:
直接AD采样,不用硬件检波。
Rs取100欧姆(或略小),应根据精度要求选取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其他电阻 ...

这个单片机ADC数据怎么处理,应该怎样进行采样???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希望负载越小越好,如果负载大,互感器就饱和了。精确测量,不可以直接接负载整流滤波的。
所 ...

求教软件算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求教软件算法。。。谢谢

详见附件,你理解了就会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详见附件,你理解了就会用了。

十分感谢!!!!

网友I(2021-08-27):
引用 网友D:
详见附件,你理解了就会用了。

帮到大忙了,谢谢

网友J:
4楼正解,运放做I-V转换后,直接由MCU的ADC采样,做个简单的FFT运算,提取基波的有效值。

网友K(2022-02-18):
引用 网友D:
详见附件,你理解了就会用了。

失效了么?下载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FFT?又不是做谐波分析。
用FFT的话,计算量大,分辨率低。

只是测量交流电压,只需求均方根就好了吧,不用DFT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失效了么?下载错误

不会呀,我都可以下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会呀,我都可以下载

可以了  可能手机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