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关于msp430g2553到msp430f149的代码移植问题

楼主(2018-03-09):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校内的电脑节活动。因为经验不足所以导致买到的板子是mspf149而非所查论文里g2553的板子,所以**中的代码也需要修改。而自己又是初学者,对单片机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大神帮忙修改一下代码,或者哪怕给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可以。谢谢大家啦!原g2553的代码在附件中

楼主:
如果有哪位大神看到一定要帮帮我啊十分感谢!!

网友A: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看懂里面的寄存器配置才能修改!

网友B:
只能慢慢改的,没好办法
楼主有什么具体问题?

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没有很多基础,时间也很紧,想着就按照论文来的一步一步走,结果到最后一步发现买的单片机和文章里说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慢慢改的,没好办法
楼主有什么具体问题?

然后如果有谁方便的话,真的希望有人能帮忙改一下整段的代码。也是很抱歉,真的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如果有谁方便的话,真的希望有人能帮忙改一下整段的代码。也是很抱歉,真的很麻烦 ...

没人免费给你改的,大家都很忙也可以考虑换mcu的,从某宝买两三天也就到了

唉,那再考虑吧。实在不行比赛只能放弃了。可以赛后再学习一下

网友C:
慢慢来呗

楼主:
如果时间足够的我们肯定是慢慢来学的,但是就是时间很紧张,我们也没什么单片机的基础【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