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2864lcd只亮屏,不显示

楼主:
自己达的电路,用pic16f1784驱动12864液晶显示屏,结果只亮屏没有任何显示。

而驱动1602液晶却能显示,想知道是何原因?   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8-03-09):
大范围调一下电阻,看能否显示出点阵数据,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先调整可调电阻弄到最大,然后再去看看软件代码,要不然都代码正确电压太低显示不出来,你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