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GS并电容怎么抑制米勒效应的?

楼主(2018-03-09):
产生米勒效应的原理我懂,如何抑制我知道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驱动电压或减小限流电阻,以增大输入电容的充电电流。不过,GS两端并一个小电容是怎么实现抑制米勒效应的?还请大神告知,谢谢了。

xch
我的神哦

网友A:
漏极和栅极之间有一个分布电容,都是这个电容作怪。
栅极电压上升,漏极电压下降,由于电容耦合,栅极电压会下降,导致漏极电压又不能快速下降。
并联电容,可以减少影响,同时要求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要比较大才可以。

网友B:
漏极栅极中间的电容,加一个驱动模块

网友C:
“GS两端并一个小电容是怎么实现抑制米勒效应的?”
前所未闻。
谁说的?

网友D:
这个谈不上叫“抑制”,因为人家根本没变!

网友E:
自举机理,可以克报一部分的负反馈,提升带宽。具体要看电路结构,引入正反馈。

楼主:
我觉得加了这个电容之后,会延长MOS的开通时间,增大开通损耗啊。

maychang版主说这个电容其实不能抑制米勒效应,那并联这个电容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二楼的大神gx_huang说的我没太懂。

上面两个电路的区别就是C1的容值一个是1nf,一个是42nf,不过平台时间明显是42nf的时间短。这又说明了电容大些,平台时间短?

LZ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两端并一个小电容是怎么实现抑制米勒效应的?”
前所未闻。
谁说的? ...

请maychang版主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加了这个电容之后,会延长MOS的开通时间,增大开通损耗啊。

maychang版主说这个电容其实不能抑制米 ...

那个“米勒平台”,是由于MOS的寄生电容Cgd和驱动源内阻构成的“微分电路”对MOS的漏源电压的近似“线性变化”的响应(驱动脉冲已越变)。由于并联了一个较大的电容,致使那个平台看似不太明显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加了这个电容之后,会延长MOS的开通时间,增大开通损耗啊。

maychang版主说这个电容其实不能抑制米 ...

后一图,电容C1为42nF(不小的数值),R5为10Ω,RC时间常数约0.4us。R5C1构成一阶低通电路。所谓“米勒平台”时间短,我认为是由于C1两端电压上升比前一图缓慢,导致那个“米勒平台”看上去不明显。
这个一阶低通对输入脉冲上升沿的延迟很明显,后一图比前一图漏源极电压曲线差不多延迟了0.2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一图,电容C1为42nF(不小的数值),R5为10Ω,RC时间常数约0.4us。R5C1构成一阶低通电路。所谓“米勒平 ...

谢谢maychang老爷子,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1、并联这个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前面有大神讲了,我还是不懂。
2、我看以前的帖子,有网友说是为了“防止关断时因米勒电容影响出现的漏极电压塌陷”,这个说法对吗?“漏极电压塌陷”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爷子,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1、并联这个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前面有大神讲了,我还是不懂。
2 ...

我不知道“防止关断时因米勒电容影响出现的漏极电压塌陷”是什么意思。
米勒电容,或者说米勒效应,仅在管子处于放大状态时存在,若管子已经关断,米勒电容即不复存在。“关断时”可能是指管子开关工作时的关断过程,这个过程中米勒电容存在,但“漏极电压塌陷”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爷子,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1、并联这个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前面有大神讲了,我还是不懂。
2 ...

“并联这个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前面有大神讲了,我还是不懂。”
依我看,并联这个电容什么好处也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并联这个电容的好处是什么?前面有大神讲了,我还是不懂。”
依我看,并联这个电容什么好处也没有。 ...

抗干扰啊  我的哥  干扰一般以电压形式出现,而MOS管又是压控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抗干扰啊  我的哥  干扰一般以电压形式出现,而MOS管又是压控器件。

抗干扰,不是这么个抗法。

网友A:
NMOS栅极前面串联小电阻、并联电容,对改善导通和截止的波形有帮助的。
前提是前级的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要比较强,毕竟电容负载加大了。
从波形看,导通过程或者截止过程,出现反复的程度大大减轻了,开和关变得干脆了。
随便找了一个NMOS,看参数,输入电容2000PF,输出电容500PF,反馈电容200PF。
如果我们在输入并联一个1000PF,似乎作用不大,实际作用很大的。由于不了解NMOS的内部原理,也不去深究了。

网友H:
即使加电容,也是并联加在R5上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不是这么个抗法。

求教大神  该如何抗干扰  MOS管的G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求教大神  该如何抗干扰  MOS管的G极

这个说起来就长了,没有简单的接入一个元件就见效的办法。
首先从驱动电路到MOS管的距离要尽量近,联接线要短。这是对14楼所说“干扰一般以电压形式出现”而采取的措施。
其次驱动电路输出阻抗必须足够小,不过这 一点往往无须担心,17楼说过“前级的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要比较强”,现在的驱动芯片,输出阻抗都足够低。
如果采取上述两项措施后MOS管仍会受干扰,那么这个干扰可说非常强大,必须从机械结构上改进,例如整个开关电源加良好的金属屏蔽。不过,通常开关电源均有金属屏蔽(为了EMI),所以通常仅仅是改进金属屏蔽,例如金属盒各壁良好联接。
开关电源受干扰,通常不是在MOS管输入端,而是市电输入端和电源输出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起来就长了,没有简单的接入一个元件就见效的办法。
首先从驱动电路到MOS管的距离要尽量近,联接线 ...

感谢指教

网友I:
如果是半桥电路,控制CGD/CGS就非常有必要。如果开关管无法保证这个比值处于安全数值,就需要在栅极和源极并联电容

网友E(2018-11-22):
前者是MOS管的负反馈作用,后者是在外部起正反馈,二者作用抵消,不能任意加大,适得其反,自激

网友E:
并联电容的作用,跟源极电阻的大小有关,源极电阻越大,正反馈的作用越强。就是自举的意思。

@king5555 什么时大陆实现直选啊?

网友J:
任何外接方法,不可能抑制米勒效应,这个效应是内在的,由GD电容和DS电压下降造成。
正因为米勒平台是由GD电容和DS电压下降造成,需要外部注入额外的电荷来完成米勒过程,和栅极电容大小无关。所以外界并联一个栅极电容,不会改变任何米勒平台宽度。
抑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驱动能力,无二。

网友K:
大电容保持gs电压稳定罢了。米勒电流由大电容提供一部分,使之快一点充满而已。

网友L(2019-05-24):
+C的作用是扩大Cgs,打破MOS管的内部寄生电容,使得产生弥勒平台时Cds对Cgs放电不明显,所以米勒平台缩小。
同时+C意味着Cgs变大,相同条件下Vgs电压上升变慢,导通时间更久,MOS管开关功耗更大,开关效率降低。
具体+C多大,这个需要通过计算看,到底有没有必要通过+C来减小米勒平台实现降低功耗,还是反而+C增加了功耗。选一个合适的C是关键。
有大师提到抗干扰,这个+C其实就抗干扰而言不在重点,我们+C主要目的是减小米勒平台实现降低MOS管开关时的功耗,抗干扰确实是另一码事。

网友M(2021-07-19):
主要是Mosfet后端有电感,频繁开断瞬间,mos两端的电压= Vdc+ Ldi/dt, 有可能会尖峰放电损坏MOS,所以栅极前极放了个电容,延迟MOSFET的开关频率,增大dt,降低尖峰电压,保证不损坏MOSFET, 这个方案的缺陷是,很吃MOSFET的散热,因为延长了导通时间,等于压降落在MOSFET上的时间变长了,散热问题不能不考虑。MOSFET的两个损坏因素,尖峰放电损坏和热损坏。这个方案解决了尖峰放电损坏,缺带来了热损坏隐患。大约就是如此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起来就长了,没有简单的接入一个元件就见效的办法。
首先从驱动电路到MOS管的距离要尽量近,联接线 ...

主要是Mosfet后端有电感,频繁开断瞬间,mos两端的电压= Vdc+ Ldi/dt, 有可能会尖峰放电损坏MOS,所以栅极前极放了个电容,延迟MOSFET的开关频率,增大dt,降低尖峰电压,保证不损坏MOSFET, 这个方案的缺陷是,很吃MOSFET的散热,因为延长了导通时间,等于压降落在MOSFET上的时间变长了,散热问题不能不考虑。MOSFET的两个损坏因素,尖峰放电损坏和热损坏。这个方案解决了尖峰放电损坏,缺带来了热损坏隐患。大约就是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