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 deepsleepmode 低功耗睡眠模式,电流降不下来

楼主(2018-03-09):
gpio_deinit(RCU_GPIOB);
                gpio_deinit(RCU_GPIOC);
                gpio_deinit(RCU_GPIOD);
                usart_deinit(RCU_USART0);
                usart_deinit(RCU_USART1);
                usart_deinit(RCU_UART3);
                can_deinit(RCU_CAN0);
                can_deinit(RCU_CAN1);
                rcu_deinit();
                spi_i2s_deinit(SPI0);
                adc_disable(ADC0);
                i2s_disable(SPI0);
                usart_disable(RCU_USART0);
                usart_disable(RCU_USART1);
                usart_disable(RCU_UART3);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0);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1);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USART2);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CAN0);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CAN1);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SPI0);
                GPIO_Config_ACCOFF();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

还需要设置哪些需要关闭,  内外时钟要不要切换。 还有就是GD 库 太老,找都不好。

网友A(点评):
你好 你这个GD的休眠功耗怎么降下来的?现在我也在搞这个?想请教一下

网友B:
手册标称值?
期望值?
当前值?

是否处在调试模式?
测量是否准确?
外部电路是否有漏电?

网友C:
这个还是参照下最新的GC32库资料的

网友C:
看了下这个代码的,相关的IO口的也设置了呀

网友D:
GPIO口的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E:
这些初始化的比较不错,值得参考的

网友F:
这个估计是某个IO口的还没配置好的

网友G:
没用,我告诉你,12ma妥妥的,只有降频,没其它出路,用4M晶振,关PLL.

网友H:
这得是IO口的没有正确全部配置好的?

网友I:
这个程序里面GPIOA的没有设置么?

网友J(2022-03-07):
其它IO和外设怎么处理的?

网友K:
最新资料到gd32mcu.com下载,电流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你按最大的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