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 rtc bug 日期断电后不记录 时间正常跑

楼主(2018-03-09):
发现这样个问题,断电后日期回到2000-1-1, 而时间正常跑。

hal库里面没有去计算写入日期到32bit的时间计时器中。

方法:采用个取巧的方法,把年月日写入back ram. 上电时,再去读出。

希望对后来者有帮助:)

网友A:
是个好主意,那么没有备用电池吗,默认的应该是都是断电丢失的,不丢失的话,看看有没有BOD的功能,欠压中断,在中断里记录保存的数据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楼主说的也对

网友B(2018-09-11):
断电时间超过0点,日期还是之前保存的日期,日期不准

网友C:
加个大电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