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问题 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8-03-09):
我使用串口助手 通过USB转485、485转TTL两个模块与单片机进行通信。串口助手发给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收到后再发给串口助手,之后单片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假如使用串口助手以16进制发送三个数81 15 23 单片机收到之后再发给串口助手的数据有时候是正确的   有时候却是 81  95  A3。也就是第二个数据和第三个数据的最高位总是置1.如果在程序中不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的话,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确实正常的

楼主:
接收中断的程序

网友A:
你的通信中间环节很多,你得一段段找原因,比如串口助手发到单片机正常吗,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网友B:
检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正确呀

网友B:
楼主怎么处理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处理数据的?

感谢版主的回答,问题解决了,波特率的问题,是我在波特率上太死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答,问题解决了,波特率的问题,是我在波特率上太死板了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