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开发板及仿真器] SEED-XDS560v2PLUS的EMU-LED1、EMU-LED2、EMU-LED3闪烁怎么办?

楼主(2018-03-09):
当SEED-XDS560v2PLUS出现EMU-LED1、EMU-LED2、EMU-LED3闪烁怎么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为何仿真器上的 EMU-LED1 、 EMU-LED2 、 EMU-LED3 灯闪烁”
那是仿真器进入安全模式的表现,是由于固件升级失败或者多次 boot 启动失败(如:多次在仿真器还未完全启动的情况下插拔仿真器)、 硬件错误、通过命令设置这些情况引起的。

回到正题“SEED- XDS560v2PLUS  进入安全模式后怎么解决 ?”
简单的说如果进入安全模式后,先进行软件设置,然后重启仿真器。如果没有硬件问题的话,一般就可以退出安全模式,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给SEED-XDS560v2PLUS仿真器上电(即:用USB线把仿真器与电脑连接)
2、单击windows的“开始”,选择“运行”,输入“cmd”,则打开DOS 对话框。(不同操作系统会有不同)
3、当CCS版本是CCS5、CCS6、CCS7的进入 CCS uscif 目录(请按照自己 CCS 的安装路径输入命令),命令为:cd X:\CCStudio_v5.5\ccsv5\ccs_base\common\uscif”      当CCS版本是CCS3.3的进入CCS的bin目录,命令为"cd X:\CCStudio_v3.3\cc\bin "

4、设置退出安全模式,命令为“dtc_conf set seed560v2u 0 safeMode=false”
如果 重启仿真器,仿真器能正常启动,则仿真器已经退出安全模式;如果EMU-LED1EMU-LED2EMU-LED3依然闪烁,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就需要在网上走维修流程。

另外:正常的SEED-XDS560v2PLUS  仿真器指示灯是如何亮的呢?
如果 COM-LED3 绿灯亮,则仿真器正在进行程序加载,当 COM-LED3 绿灯灭,COM-LED1、COM-LED2 两个绿灯亮,则程序加载完成。此时可以进行程序的加载调试。

附:SEED-XDS560v2PLUS上的LED灯代表了什么意思?
  标识          颜色         功能描述
COM-LED1  绿色  XDS560v2PLUS Ready 指示灯
COM-LED2  绿色  XDS560v2PLUS 上 FPGA 加载完成指示灯
COM-LED3  绿色  XDS560v2PLUS 系统 Boot 指示灯
EMU-LED1  绿色  XDS560v2PLUS Trace 指示灯
EMU-LED2  绿色  主机通信指示灯
EMU-LED3  绿色  CCS 连接指示灯

网友A:
学习了。很好,以后不拍仿真器**了。

网友B:
可以自己退出“安全模式”了,不错!

网友C(2018-12-04):
不错不错,成功退出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