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原创】HC89S003F4软硬件开发环境的搭建和电路解析

楼主(2018-03-09):
开发板附件的介绍
1. HC-LINK仿真器,基本可以仿真HC全系列的芯片
2. MCU底板,除去MCU芯片外的所有外围电路,有2*25的排针插口,可供MCU主板插入
3. MUC主板,HC89S003F4芯片主板,所有的引脚都用排针引了出来,方便插到MCU底板上
4. 5片额外的HC89S003F4芯片,注意到一个细节,HC89S003F4芯片的正面除了一个左下角的第一脚标志(一个圆圈外),正面是没有任何丝印的,背面是一行丝印,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开发板资料的下载
1. MCU底板原理图的下载
MCU底板的原理图可以从板子申请的21ic链接页面可以下载到。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8672-1-1.html
2. MCU主板的原理图;MCU主板直接把所有的引脚引出,引脚的丝印可以清楚的在MCU主板上可以看到 。需要注意的是,MCU主板和MCU底板上分别有三角形的丝印标志,保证两块主板引脚三角形重合插上就可以了。

HCxx系列产品开发的前置条件
Keil C51 uvision4 及以上版本,确保Keil C51 本身能正常使用

HC-LINK驱动的安装
http://www.holychip.cn/kfgj/info_14.aspx?itemid=390
1. HC-LINK仿真器驱动
2. HC FLASH产品keil插件

仿真器的探秘
安装驱动的时候发现,安装的竟然是CH340的usb转串口的驱动,不由的想到,这个驱动是如何工作的呢?暴力拆开HC-LINK的外壳后发现,原来用的是CH340 usb转串口,然后串口和一片STM32通讯,最终转换为JTAG接口对MCU进行仿真调试的,但这个JTAG接口不是标准的JTAG接口,故意打乱了顺序,只能仿真HC自己的芯片。

官方例程的下载
这是个缺点,在官网找不到例程的下载,还好,咱21ic是官方指定的论坛,工作人员把例程放在了版块的首页。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4078-1-1.html
HC89S003F4和HC89F0541的官方例程

主板原理图的深入理解
从主板的原理图看,分别引出了6行的接口供用户接入,原理图丝印分别是J4,J5,J6,J7,但美中不足的是,电路板上没有对应的丝印,只能让用户根据原理图自己分辨,这也算一个不人性化的地方吧。另外两个拨码开关的丝印,只有功能的简单介绍,没有对应原理图的丝印K2和K3的标志。
主板电路的讲解
电源部分
MCU主板的电源可以有三种选择,分别是USB接口供电下的3.3V电源选择和5V电源选择,或者是HC-LINK供电的选择。由底板上usb接口上面的拨码开关K2进行选择,分别对应USB-33/USB-5/LINK。左上角的LED PWR是MCU底板的电源灯,当底板有电源接入的时候,PWR灯是亮着的。右下角的拨码开关K3可对MCU的电源VDD进行关断或者开启。值得注意的是:当选择HC-LINK供电的时候,PWR也是灭着的,这是因为HC-LINK内部没有选择VCC输出电压的。
外设部分
底板板上有三个可利用的外设资源,两个LED和一个按键。和主板IO的对应关系如下:
LED1------P22
LED2------P10
K1---------P11
底板上还有一个usb转串口可以使用,已经连接到MCU的RXD和TXD引脚了,直接使用usb接口就可以和PC的串口助手进行通讯了。

开始HC89S003F4的开发
硬件的连接
1. 关于供电的修改
HC-LINK的手册中列出了13种进入 Debug/烧写方式,其实就是复位方式和供电的不同配置。但是实际测试中,不知道别人的HC-LINK是什么情况,但我的HC-LINK的VCC引脚是无法输出电压的,因此无法选择用仿真器供电的方式。又由于仿真器是单独独立的,不是板载的仿真器,因此也无法选择用外部独立电源同时给仿真器和目标芯片供电。所以只剩下了一种选择,仿真器单独供电,目标芯片单独供电,使用RST引脚复位。但是在底板上,JTAG接口的RST引脚时悬空的,与目标芯片没有任何的连接,所以需要手工飞线,连接JTAG接口的RST引脚和底板上的RST引脚。效果图如下所示:
2. 软件配置的修改
既然Debug/烧写方式改变了,因此在例程中需要对HC-LINK的配置进行变动。K2拨码开关拨到USB-5档位(也可以选择USB-33档位,相应的软件配置也要修改),K3拨码开关拨到ON档位。随便打开一个HC89S003F4的官方例程修改即可。

端口根据设备管理器中HC-LINK插上后枚举到的实际串口为准。
点击确定,软件部分的配置就完成了。

随便用MDK打开一个HC89S003F4的官方例程,编译OK,下载OK,说明仿真器的驱动和硬件连接都是OK的。

出现上图中的图示,说明HC89S003F4的硬件连接和配置OK,可以进行开发了。

网友A:
老铁双击666

网友B:
说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C:
老铁,双击六六六

网友C:
楼主说的HC89S003F4芯片正面是没有任何丝印的,背面是一行丝印
答:正面芯片的丝印很多客户不想芯片被其他人知道品牌所以很多客户是要求不需要私印的,当然需要有私印的话可以跟所对接的代理要求有私印的可以了。背面的丝印是芯片生产批号,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查是哪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HC89S003F4芯片正面是没有任何丝印的,背面是一行丝印
答:正面芯片的丝印很多客户不想芯片被其他 ...

墙都不扶,就服你,终于知道为什么这种芯片有市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墙都不扶,就服你,终于知道为什么这种芯片有市场了

根据客户需求,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D:
66666!太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