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串口空闲位的问题!!!!!!

楼主(2018-03-09):
GD32串口的空闲位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是会影响到串口的数据通信的

网友B:
这个会影响到UART的数据通讯么?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影响吧,还是高电平。

网友D:
不用的就参照例程的特殊处理下的就OK了的

网友E:
这个会影响到数据的通讯?

网友F:
这个空闲位的不处理的有啥影响的么?

网友G:
这个在串口通讯的时候不会有啥影响的

网友G:
只需要通讯两端的通信协议统一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