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复位出问题

楼主:
1.有一块板仿真OK,但烧录后跑不起来
2.同样的程序,一块板OK,一块板NG(用镊子短路电容会重启,但有可能重启失败)
3.换大电容10uF现象依旧
什么情况呢?(N76E003)

网友A(2018-03-09):
同一批N76E003吗?

网友B:
烧个例程进去看下能不能正常跑,不行的话就要看下硬件电路和电源上的电容了

网友C:
参考这个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批N76E003吗?

买的样品,一个管子里的
我换了两个新IC,一样的现象,应该不是IC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个例程进去看下能不能正常跑,不行的话就要看下硬件电路和电源上的电容了 ...

我叉,例程能跑...
继续查,发现问题在:WDTC(),注释掉就好
#define                        WDTC()    set_WDCLR;        while((WDCON|~SET_BIT6)==0xFF);
#define                        WDTC()    set_WDCLR;        //while((WDCON|~SET_BIT6)==0xFF);

那问题来了:等待清狗完成,会影响什么呢?
复位失败又进入什么状态了呢?
为什么在另一块板上又能跑呢?

网友D:
这就奥妙无穷了,一个板子好用,一个不好用,那就是板子做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奥妙无穷了,一个板子好用,一个不好用,那就是板子做的不好用。

敢说我板子不好用,拉出去崩了..

楼主:
官方论坛也发了,没有回应,看来是难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叉,例程能跑...
继续查,发现问题在:WDTC(),注释掉就好
#define                        WDTC()    s ...

单步去调试,看到哪里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论坛也发了,没有回应,看来是难搞了...

是不是配置字不同,看看配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