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波形

楼主(2018-03-09):
请问这个方波发生器产生的波形失真是由于什么?

网友A:
20MHz?
波形发生器型号?波型发生器和示波器如何连接的?示波器带宽?示波器探针型号?

网友B:
可能是三极管特性不是很好

网友C(2019-03-21):
示波器带宽?示波器探针型号?

网友D(2021-10-16):
是这种吗 ?!
管子刚关断时,等于集基直连,
随电容充电,集极电位才渐渐升高。

网友E:
此问题,这样做才能解决。

网友F:
进来看看,跟各位大佬学习学习

多谐振荡器波形多谐振荡器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此问题,这样做才能解决。

R1和R6 ,省不得,省掉的话,二极管就白加了,
二极管跟三极管的关系只剩下串联,当电容从 R2和R5 充电时,三极管的集极电位照样被拉低 !

这两个二极管,其实用LED也行,但用红色就好了,其他颜色的正向压降太高。

网友E(2021-11-29):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吗 ?!
管子刚关断时,等于集基直连,
随电容充电,集极电位才渐渐升高。

天生的 ZVS (只是软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