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关于12V升100V升压问题

楼主(2018-03-09):
(无正文)

网友A:
用变压器吧,反激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吧,反激最简单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有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B:
Boost升压一般是Vo=4Vin,若是超过4倍,升压的效率会降低很多,如果对效率没有太多要求,可以试一下

网友C:
TL494+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