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R1取值大到多少,光耦就不能可靠导通了?

楼主(2018-03-09):
(图片)

楼主:
如果按 IC <= CRT * IF选取R7值。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你是想通过这个来检测市电的有无,可以用市电的峰值来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再根据阻值来计算其功率;

而如果用于过零检测,需要根据你需要的相位灵敏度来计算电阻的阻值,再根据阻值来计算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你是想通过这个来检测市电的有无,可以用市电的峰值来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 ...

我用于过零检测。看低IF的TLP183图表,最低IF是0.1mA,如尽可能接近过零点,11V/110k=0.1mA,即AC超过11V光藕就能导通,再计算CRT次级,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于过零检测。看低IF的TLP183图表,最低IF是0.1mA,如尽可能接近过零点,11V/110k=0.1mA,即AC超过11V ...

这么小的电流,还需要考虑光耦在这个电流下的CTR,以及这个电流下输出端的响应时间。
不过,Ton还是很快的,但是CTR已经衰减了很多(也许只有1~5%了),负载电阻可能要用到几百k的啦。

所以,这个方案不好。
如果非要用光耦,建议在LED侧采用恒流驱动,1mA恒流的话,5V触发都可以实现。

网友B:
最低IF是0.1mA, 往往不能用最低值来计算
而是用最小的保证开启电流来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于过零检测。看低IF的TLP183图表,最低IF是0.1mA,如尽可能接近过零点,11V/110k=0.1mA,即AC超过11V ...

规格书哪里有写最低i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还需要考虑光耦在这个电流下的CTR,以及这个电流下输出端的响应时间。
不过,Ton还是很快的 ...

请问if 的大小会影响Ton的吗?

另外,为何pdf里面的图,if增加,ctr会减小的,跟你说的相反?

网友D:
1到3m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