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温如何测量有什么传感器,求助?

楼主(2018-03-10):
求助,室内环境光色温如何测量,有什么色温传感器,我只知道有颜色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如何将RGB转换成色温,求助

网友A:
比较正经的测试应该用光谱仪。
采用RGB传感器计算色温不那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正经的测试应该用光谱仪。
采用RGB传感器计算色温不那么靠谱。

我用单片机去采集传感器数据做数据处理控制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片机去采集传感器数据做数据处理控制灯

如果选用一只好一点的RGB传感器的话,色温误差可以控制在100K~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用一只好一点的RGB传感器的话,色温误差可以控制在100K~200K。

在网上查RGB传感器测的是三种颜色光的亮度或者照度,不会直接测出色温值,想问一下,通过RGB的值如何算出色温值,网上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RGB传感器测的是三种颜色光的亮度或者照度,不会直接测出色温值,想问一下,通过RGB的值如何算出 ...

可以查到的,可以参考intersil公司的一款芯片。
矩阵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到的,可以参考intersil公司的一款芯片。
矩阵运算。

我查查,谢谢

网友B:
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摄像头,根据拍摄到的图像RGB通道数值计算,但需要找一个标准色温表定标。想精确测量的话,直接去买色温表,小量自制反而很困难。

网友B:
突然想起,有一种廉价简易的基于手机摄像头的色温测量组件卖,配合App使用,测量结果能满足摄影、摄像的要求,价格比成品色温表便宜不少。

网友C:
用颜色传感器测,色温是通过三基色值计算出来的。

网友D:
简易的可见光谱仪可以把黑白线性 CCD 放在三棱镜后面。入射光聚焦成一细束,三棱镜分光,然后从 CCD 可以直接读到整个可见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