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EBKC6T6A 建立ST MC WB 项目问题

楼主:
最近开发电机驱动板,看到别的厂在用一种 STM32FEBKC6T6A 的型号。一查价格特别便宜(某宝最低卖2.6元的也能用,32位单片机最低价)。网上下载到一份它的规格书,文件名叫做“STM32FEBKC6T6-32位ARM-电动车行业专供-完全替代STM32F103C6T6.pdf”,见附件。根据某厂的电路之MCU接口,用 ST MC WB 建立项目的时候,按照STM32F103选型,UART 通讯端口无法匹配(根本设不到所使用的PB6、PB7 )。
各位大侠看看该怎么办?

楼主(2018-03-10):
用ST-link2 给它烧录的时候,偶然发现以下提示:
10:15:06 : Device ID:0x412
10:15:06 : Device flash Size : 32KBytes
10:15:06 : Device family :
STM32F10xx Low-density
立刻按照这个提示, 在 ST MC WB 里面,新建项目,controll stage ->MCU 选STM32F103 Low-density; Digital I/O 里,Serial communication 下,选 USART1,Remap 下 选 Remap, 就可以看到所需的 PB6、PB7 了。
问题解决。

STM32F103 low density USART1  (38.61 KB )

网友A:
厉害了,这个是低密度内核?啥情况,没用过

网友:
在哪里看到的?官网没有找到。

网友B:
STM32FEBKC6T6A 的C6,就是指低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