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能测锂电池温度的传感器,不接触电池的。

楼主(2018-03-10):
现在产品需要升级,以前用热敏电阻,现在要求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这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或者说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的,因为一批电池可能有100多个点需要采集,所以需要100个传感器吗?

网友A:
热电堆吧,检测热辐射,就是红外线,以此来检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堆吧,检测热辐射,就是红外线,以此来检测温度

好的,谢谢回答。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的。最好是能直接由热信号转换成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的。最好是能直接由热信号转换成电压的。

http://pic.rt-mart.net/rt_mart1_01_167962849.html

MLX90614ESF 传感器模块

网友C: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红外测温仪的电路和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红外测温仪的电路和传感器。

好,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ic.rt-mart.net/rt_mart1_01_167962849.html

MLX90614ESF 传感器模块

谢谢t叔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