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让12864显示繁体字吗?

楼主(2018-03-10):
12864没找到带繁体字库的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要显示的繁体字不是很多,可不可以把要显示的繁体字的码提取出来存在单片机的EEPROM里
然后在12864上面显示。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试试就知道

网友B:
繁体字可能16x16的点阵不够显示。

网友C:
自己按点显示,什么都可以

网友D:
只要是支持点阵的 LCD, 肯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