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8-03-10):
请问NUC029LAN如何才能做到微安级静态电流,我把所有都关了,但电流还是有2.7mA, 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AN.h"

/*---------------------------------------------------------------------------------------------------------*/
/* Global variables                                                                                        */
/*---------------------------------------------------------------------------------------------------------*/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int32_t main(void);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SCB->SCR = 4;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 CLK_CLKDIV_HCLK(1));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GPIO_SetMode(P1, BIT6, GPIO_PMD_OUTPUT);
    P16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GPIO_SetMode(P1, BIT5,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GPIO_SetMode(P1, BIT0, GPIO_PMD_OUTPUT);
    P10 = 0;
    GPIO_SetMode(P1, BIT1, GPIO_PMD_OUTPUT);
    P11 = 0;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P12 = 0;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OUTPUT);
    P13 = 0;
    GPIO_SetMode(P1, BIT4, GPIO_PMD_OUTPUT);
    P14 = 0;
    GPIO_SetMode(P1, BIT6, GPIO_PMD_OUTPUT);
    P16 = 0;
    GPIO_SetMode(P1, BIT7, GPIO_PMD_OUTPUT);
    P17 = 0;

    //GPIO_SetMode(P3, BIT0, GPIO_PMD_OUTPUT);
    P30 = 1;
    GPIO_SetMode(P3, BIT1, GPIO_PMD_OUTPUT);
    P31 = 0;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PMD_OUTPUT);
    P32 = 0;
    GPIO_SetMode(P3, BIT3, GPIO_PMD_OUTPUT);
    P33 = 0;
    GPIO_SetMode(P3, BIT4, GPIO_PMD_OUTPUT);
    P34 = 0;
    GPIO_SetMode(P3, BIT5, GPIO_PMD_OUTPUT);
    P35 = 0;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P36 = 0;
    GPIO_SetMode(P3, BIT7, GPIO_PMD_OUTPUT);
    P37 = 0;

    GPIO_SetMode(P0, BIT0, GPIO_PMD_OUTPUT);
    P00 = 0;
    GPIO_SetMode(P0, BIT1, GPIO_PMD_OUTPUT);
    P01 = 0;
    GPIO_SetMode(P0, BIT2, GPIO_PMD_OUTPUT);
    P02 = 0;
    GPIO_SetMode(P0, BIT3, GPIO_PMD_OUTPUT);
    P03 = 0;
    GPIO_SetMode(P0, BIT4, GPIO_PMD_OUTPUT);
    P04 = 0;
    GPIO_SetMode(P0, BIT5, GPIO_PMD_OUTPUT);
    P05 = 0;
    GPIO_SetMode(P0, BIT6, GPIO_PMD_OUTPUT);
    P06 = 0;
    GPIO_SetMode(P0, BIT7, GPIO_PMD_OUTPUT);
    P07 = 0;

    GPIO_SetMode(P2, BIT0, GPIO_PMD_OUTPUT);
    P20 = 0;
    GPIO_SetMode(P2, BIT1, GPIO_PMD_OUTPUT);
    P21 = 0;
    GPIO_SetMode(P2, BIT2, GPIO_PMD_OUTPUT);
    P22 = 0;
    GPIO_SetMode(P2, BIT3, GPIO_PMD_OUTPUT);
    P23 = 0;
    GPIO_SetMode(P2, BIT4, GPIO_PMD_OUTPUT);
    P24 = 0;
    GPIO_SetMode(P2, BIT5, GPIO_PMD_OUTPUT);
    P25 = 0;
    GPIO_SetMode(P2, BIT6, GPIO_PMD_OUTPUT);
    P26 = 0;
    GPIO_SetMode(P2, BIT7, GPIO_PMD_OUTPUT);
    P27 = 0;

    GPIO_SetMode(P4, BIT0, GPIO_PMD_OUTPUT);
    P40 = 0;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OUTPUT);
    P41 = 0;
    GPIO_SetMode(P4, BIT2, GPIO_PMD_OUTPUT);
    P42 = 0;
    GPIO_SetMode(P4, BIT3, GPIO_PMD_OUTPUT);
    P43 = 0;
    GPIO_SetMode(P4, BIT4, GPIO_PMD_OUTPUT);
    P44 = 0;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OUTPUT);
    P45 = 0;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for( i = 0 ; i < 200; i++);
        while(1)
        {
        PowerDownFunction();
           }
}
所有I/O都没有接外部元件,只有P1.5接了拉高电阻。外部接了12M的晶振。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C029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AN.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029xAN.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ower-Down and Wake-up by P1.3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Waiting for P1.3 rising-edge interrupt event */
    while(1)
    {
        printf("Enter to Power-Down ......\n");
        PowerDownFunction();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printf("System waken-up done.\n\n");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这个Power down例子是不是

网友A:
关机模式,IO唤醒,你看看这个官方例子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我试过这个官方的的例子静态电流也有几个mA

网友B(2018-09-20):
进入掉电模式没有成功,写保护寄存器没有关闭,在调用PowerDownFunction()前,调用SYS_UnlockReg()

网友C:
楼主,请问nuc029的低功耗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用的这个demo测得静态电流也有30ma,不休眠状态38ma,感觉功耗根本就没怎么下降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3.2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3, BIT2))
    {
        GPIO_CLR_INT_FLAG(P3, BIT2);

        if(Power_Mode==0)
        {
               Power_Mode =1;
               /*SYS_UnlockReg();
               SYS->BODCR |=SYS_BODCR_BOD_LPM_Msk;  //进入低功耗
               SYS_LockReg();*/
               P35 =0;
               PowerDownFunction();
         }
         else
         {
                Power_Mode =0;
                /*SYS_UnlockReg();
                 SYS->BODCR &=~SYS_BODCR_BOD_LPM_Msk;  //退出低功耗(唤醒)
                 SYS_LockReg();*/
                 P35 =1;
                  __SEV();
                  //ExitPowerDown();
           }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2, PORT3 and PORT4 interrupts */
        P3->ISRC = P3->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通过外部中断进入低功耗后就没法唤醒然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我想实现的功能,按一下休眠,再按一下唤醒,,有做过的同仁帮忙解答解答,感谢!

网友D(2019-05-25):
也碰到这个问题,感觉NUC029的低POWERDOWN模式用处不大

网友E:
是没有没有执行成功吗

网友E:
看上面有手是寄存器写保护没有关闭,试试看。

网友F(2021-01-19):
这个单片机是可以做到uA级别的低功耗的,我的源代码:

/* Set the processor uses deep sleep as its low power mode */

SYS_UnlockReg();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__WFI();

这样操作的话,我整个板子整体功耗是20uA

如果你还是功耗很高,我估计是进入低功耗时,引脚高低电平状态不对,导致其他设备有功耗,或者采样电阻阻值太小,导致功耗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