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做动态控制,运放最开始跟随不上电感电流,求助,ha...

楼主(2018-03-10):
做Buck电感电流和电容电压的实时检测,做动态控制,所以特别关注于启动瞬间的检测值。如图,青色2是电容电压,绿色4是电感电流,黄色3一次检测电压另一次检测电流。两个运放都用的INA128
可以看到,对电容电压的跟随检测非常好,采样电路利用电阻分压缩小11倍;但是电感电流起始时检测不到,然后突然就上去了,后面检测一切正常,很奇怪,电感电流的检测是串连一个20m欧小电阻,检测小电阻两端的电压,运放再放大50倍。我换了个新的INA128,没变化还是那样,换个AD620运放也一样。。。。问题是INA128跟随电容电压就没问题啊。。。
我要做启动电流限制的,没法做动态控制啊。求问大神是怎么回事,做毕设很着急!!!跪谢!!!

网友A:
    高精度运放电压上升斜率有限,需要高速度运放,高速度与高精度不可得兼

谢谢回答,请问高速运放用哪个能符合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