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10):
是不是焊盘没网络但连了线

网友B:
绿色线是哪层的?跟其它线是什么电气连接关系,先去搞清楚。

网友C:
原件做库的时候,是不是网标有问题? 先把绿色对应的报错贴上拉,对应的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D:
像电源的插座,孔应该是长条形的,不知道长条形的孔怎么开?你用两个圆孔代替,有可能两个圆孔不是同一个网络

楼主(点评):
老哥,这个封装怎么画?求发一个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也不会,还有开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电源的插座,孔应该是长条形的,不知道长条形的孔怎么开?你用两个圆孔代替,有可能两个圆孔不是同一个网 ...

长孔可用重迭的排孔表示

楼主(点评):
什么意识

网友F:
没有电气连接

楼主(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F(点评):
回复 楼主: 百度一下吧

网友G:
不是同一个网络标号

楼主(点评):
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盘没网络但连了线

不是啊,那边只在中间连了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长孔可用重迭的排孔表示

就像这样?LA4182

楼主:
私聊一下我发你图

楼主(点评):
那个焊盘应该不能重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那边只在中间连了线

很像没网络,又连了线

网友H:
用 VIA 打槽孔,别用 PAD 打槽孔。
如果使用 PAD 打槽孔,在原理图那里也是需要指出多个 PAD 的引脚次序,再连接在一起。这样才不会报错。
报错那里已经是 3 个 PAD 了,你在原理图上恐怕只是一个引脚而已吧?
如果是使用 AD 版本,一个 PAD 就足够了,因为可以用 slot 槽孔。

网友H:
还有,这个如果生成 gerber 去加工,肯定要出错。
如果给原文档,可能加工厂那边会帮忙处理成槽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