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实验硬件测试时出现火花

楼主(2018-03-10):
在硬件测试时,测试光耦输入信号是5V的PWM波,但在测试光耦输出时,示波器探针接地端只要接触UGND,就会有火花,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或知道问题根源呢,麻烦告诉一下,超级感谢!!!光耦输入是DSP输出的PWM信号,光耦输出是15V的PWM信号用来驱动IPM。
F:\电机实验\1

网友A:
短路了吧。

网友B:
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C:
使用万用表是什么样?

网友D:
15V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引脚短路?

网友B:
有火花就是短路。

网友E:
有放电现象呢

网友C:
这个引脚是不是有问题呢?电压太高了?

网友D:
这个也不好测试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多个地线之间的差异,浮地造成的。你的工作环境的地线不合格。造成多点浮地。浮地与浮地之间存在压差,当然跳火了。除了浮地,还有一个热地的概念,这个热地是会电死人的,IPM这边的地如果是热地的话,你一定要测量过示波探头夹子不能与示波器大地相通,否侧不单夹子打火,漏电开关还会跳,地线的问题几句讲不清,你百度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多个地线之间的差异,浮地造成的。你的工作环境的地线不合格。造成多点浮地。浮地与浮地之间存在压差,当然 ...

电容耐压不够?换个25V以上的电容试试

网友:
有短路的情况没

网友H:
把示波器插头的大地连线挑断即可解决

网友I:
搞电机的示波器地线一定要剪掉,要么就买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电机的示波器地线一定要剪掉,要么就买个隔离变压器

感谢!请问隔离型变压器怎样接线呢,隔离变压器是和板子连接呢还是和示波器连接呢

网友J:
该电路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光耦设计方案还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