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问题见下,请问采取什么方式通讯?

楼主(2018-03-10):
要控制30个点(温度、开关),下位机还未做,各点位置相差10米-100米不等,施工方已放3芯屏蔽线(非双绞)30根到控制台,请问用什么方式和下位机通讯。485、can都要双绞线,线没有串联,放在控制台全部只能并联,请问采出怎么办法和30个下位机通讯?

网友A:
感觉都可以

楼主:
485 CAN 不是要手拉手连接吗?这种方式只能并联啊?或用485集线器。

网友B:
CAN 虽然简单, 但是没有这么长距离吧
485 能够传输这么远. 可以考虑

网友C(2018-05-08):
CAN 和 485 手拉手只是為了方便接線,內部都是並聯的。

另一種接線方式是總線上接 T 型分叉到從機,也就是你現在的情況適用的方法。

CAN 編程比較複雜,485 不方便主動上報,建議用增強版的 485,通過專用控制器芯片實現衝突避讓,開發也容易,跟普通的串口通訊一樣,就算產品已經做好了,也可以用轉接器透傳數據。關鍵字 CDBUS,建議瞭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N 和 485 手拉手只是為了方便接線,內部都是並聯的。

另一種接線方式是總線上接 T 型分叉到從機,也就是 ...

手拉手不是为了方便接线,分支接线才是方便接线,还省线。节点内部是并接的,但是平时时处于高祖状态,可忽略对线路阻抗的影响,分支导线则会破坏线的阻抗,导致通信效果变差。
CAN编程并不困难,芯片都带bsp,带Can的m0芯片价格降到7元rmb以内了,做个带冲突检测的透传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拉手不是为了方便接线,分支接线才是方便接线,还省线。节点内部是并接的,但是平时时处于高祖状态,可 ...

你說的很對。

不過用增強版 485 的好處是:用戶拿到產品直接串口發數據就可以測試或使用,跟傳統的設備在使用上沒有任何區別(設備默認不主動上報數據就好),需要提升性能的時候才要求用戶也使用增強版的 485,協議完全相同,學習成本低。也無需增加相對較貴、體積較大的透傳工具。

CAN 的話,一個包傳 8 個字節,還要分包(加了分包用的包頭基本只剩下 4 個字節),用戶拿到產品學習怎麼用會很難,很麻煩,且性能也差。

如果僅考慮透傳,485 的性能也要強很多,單個包 253 個用戶字節、速率可到 10Mbps 或更高。(而且增強版的 485 的透傳協議和代碼都有現成的,開源的軟硬件 GitHub 搜 CDBUS Bridge 就能找到,CAN 的話可能就要自己設計協議、自己寫固件了,做好的話可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否則只能買商用的,格價高低先不說,協議代碼什麼的都不開放用起來也不放心。)

网友E:
485工业通讯比较可靠  CAN速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