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十五遍仍旧未听懂!

楼主(2018-03-11):
今早看了两个视频。
首先,就一个7805稳压电路,人家能讲70多分钟,这就厉害了,我们一般人能讲10分钟就不错了。
其次,很多地方听不懂,下面这个简单的稳压电路,工作原理部分我反复听了15遍,仍旧一脸蒙圈。谁听懂了给我们再讲讲?

上图中,输出点是怎么跑到24V的?

楼主:
我把语音翻译成汉字,你们能不能看懂:

。。。。我们接着看,当我这里导通之后,IB导通之后,IC也导通,IC也导通的话,这个时候,那么,嗯,ICE就会下降,ICE就会下降这个24V就会通过三极管过来了,好,我们说完全导通的话,如果这个电流大于1mA的话,那么这时候IC就完全过来了,那么过来了那么这个脚相当于24V吗,现在是24V吗,我假设啊全部过来了,假设这个三极管完全导通了,啊,这个时候这个点就是24V了,不是5V 了,不是5V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哦,如果当这个点是24V的话,那么E极的电压,我们说E极的电压会超过B极的电压,对吧,会超过B极的电压,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说当B极的电压大于E极 电压0.7V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个电流往右边流的,对吧,如果当B极的电压小于E极的电压,或者说是小于0.7V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极管就是关闭了,不导通了,就是说关闭了,不导通了了,也就说如果你24V一过来了,我三极管就关闭了,我这个这个VBE啊就小于0.7V了,然后IBE就会截至,就没有电流流过,没有电流流过这个IC也没有电流流过,我们这个电压就会急剧的下降,当下降到5V的时候,啊,当下降到5V的时候,这个关闭了嘛,这儿直接下降到5V,那么下降的5V时候,那么这个点的压差跟VBE的压差等于0.6V了,又等于0.6V之后了呢,这个时候IC电流,IB的电流啊又形成了,又形成了这个时候开关管又导通了,又导通这个电压又往上升了。。。。。

楼主:
翻译这一段,累的我一身汗。。。我得出门走一走。
几句话的事而已

网友A:
先预设输出24V,再停止ICE,这特玛的也敢教别人。楼主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太闲了???

网友B:
还不如先讲清楚一个电阻加一个稳压管组成个稳压电源,然后再加一个三极管扩流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预设输出24V,再停止ICE,这特玛的也敢教别人。楼主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太闲了??? ...

就是想看看“实战家”是如何分析设计电路的,看看到底有何不同。

谁能推荐个好些的“实战”帖子或视频??

网友C:
大师英明

楼主:
现在小孩太厉害了,家长花了100多万给小孩买电子设备。

5岁开始自学中学物理,9岁造出“无氟电子冰箱”,12岁发明“太阳能智能户外井盖管理系统”,13岁研发“可编程云物联终端机及操作系统”,至今有9项国家发明专利……

图中电桥是同惠的,还是进口货:

网友D:
翻译的这段怎看怎么是个震荡输出。加上句到了0.63v稳定了,就可以了。

5岁开始自学中学物理中的水的沸点是100℃,
9岁学会给布尔帖半导体加上电压就能制冷,并做了个小实验,
12岁参加了某MCU培训,做了个井盖到晚上会亮的系统,使用太阳能电池给系统供电。
13岁使用STM32开发板,照着教程移植UCOS
至今有9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个比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译的这段怎看怎么是个震荡输出。加上句到了0.63v稳定了,就可以了。

5岁开始自学中学物理中的水的沸点是 ...

听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但是名字一变,立马由高大上变成普通了。例如无氟电子冰箱比半导体冰箱好听些,小区楼梯口5块钱一个光控灯没有智能管理系统好听。

给作品起名字太重要了。

N年前就有新闻报道,学生参加这些活动获奖,可以上清华北大,于是不少中学生的作品是购买自研究所或企业的,即便是博士生也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

网友E:
什么样年纪,做什么事,这叫大器晚成,否则拔苗助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年纪,做什么事,这叫大器晚成,否则拔苗助长。

对于普通人家叫拔苗助长,对有能力的家庭就不叫了,成名要紧。例如没有尚爱兰帮忙写作,哪来的蒋方舟?没有老韩寒,哪来的作家小韩寒?

在中国,一旦成名,随便代言个产品,都够电工干一辈子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500W而已,那可能要干几十年才能出成果的。而一线明星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了。

网友F:
啥视频,网址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视频,网址发来看看

网上到处都是,看这个可能需要在某网注册,不过是免费看一集。

传说中“分分钟玩透三极管”,听名字太高效了。原来所谓的玩透就是记住两条:IC=beta IB,VBE=0.7V.
记住一个数字和一个公式,一分钟确实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到处都是,看这个可能需要在某网注册,不过是免费看一集。

传说中“分分钟玩透三极管”,听名字太高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到处都是,看这个可能需要在某网注册,不过是免费看一集。

传说中“分分钟玩透三极管”,听名字太高 ...

现在知识付费,是个人都出来冒充大牛了,来耽误下一代。搞IT培训,搞layout培训,也就是教你个入门,还要几千块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翻译的这段怎看怎么是个震荡输出。加上句到了0.63v稳定了,就可以了。

5岁开始自学中学物理中的水的沸点是 ...

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小孩太厉害了,家长花了100多万给小孩买电子设备。

5岁开始自学中学物理,9岁造出“无氟电子冰箱”,1 ...

不是小孩厉害,家长才厉害。你给你家孩子花100万买设备看看。。。

网友I:
这个视频是 网上卖的 张飞 交硬件的视频,卖好几百呢,

网友J:
学会甄别也是个重要的技能。

网友K:
目测就是三极管没导通时候先击穿稳压管,或者VB电压,然后稳压管会有一个电流,这时候三极管导通,而且目测这个稳压管的电流在几毫安,导致三极管处于饱和取,然后三极管就相当一个开关导通,24伏电压直接过来~

当然三极管饱和压降还是会有的~常见的线性电源吧,而且哪个电阻上电压不稳,会有纹波,如果换成jfet,利用VGS=0时候就是一个恒流源,这样没有纹波,参考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下,当然最基本的模电知识也要会,比如什么时候是饱和区。
其次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些基本的技巧还是学了点,收获不大~

个人愚见,说错的地方还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K:
这个视频吧,我有全套,也基本刷了一遍,初学者玩玩还可以,就是一些实际应用中的小技巧,比如FET加个泄放电阻,增加开关速度之类的小招数还是能学到的,

具体的,比如三极管不同放大电路,渥尔曼之类的是学不到的,视频里我觉得有讲错的地方

他将MOS的时候,IDSS电流都没有讲~

总之初学者看看就行了,高手就别看了

网友K:
看完之后(看了人家的D版),我也思考过我和他差在哪里?

就是说他做了很多年,能把原件拼成一个完整的电路,这是比我强的地方~

我的一个老师在某军工厂做了20年(雷达方面),只要把电路描述一遍给他听,就知道哪里做错了,视频上这个人是达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看看“实战家”是如何分析设计电路的,看看到底有何不同。

谁能推荐个好些的“实战”帖子或视频 ...

因为一定条件下,稳压管的电压是恒定的,三极管BE极电压是恒定的,那么,输出电压=V稳压管-Vbe。这才叫线性。按题主图片那样说,成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视频吧,我有全套,也基本刷了一遍,初学者玩玩还可以,就是一些实际应用中的小技巧,比如FET加个泄放 ...

选几个讲的比较好的视频,发上来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选几个讲的比较好的视频,发上来看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