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楼主:
利用STM32CUBE编程软件编的程序,使用后,K7按下只能闪烁一次,不知到哪里的问题,求大神知道,芯片是STM32F103ZET6,拜托啦C:\Users\lcz\Desktop

S(ITUIQ$YWW3M{Y0@OHWCQO.png (60.12 KB )

`J(]5RVN`4Q_}NTC1EAZF6W.png (57.62 KB )

4JLJM]AR2I60$ONSRKT)4QF.png (33.83 KB )

网友A(2018-03-12):
其他几个操作对吗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同样的配置只有这个不对,如果是的,你再修改参数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比如你设置3次,4,次,5次。

楼主:
对了,我已经解决问题啦,谢谢

网友C:
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D:
哪的问题?

网友E:
啥情况,也不知道分享一下经验啊,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网友F:
需要ST MCU的可以找我,我们是ST代理分销商 Owen  159867697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儿的问题啊。

中断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情况,也不知道分享一下经验啊,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