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跟我学**Jlink

楼主(2018-03-11):
首先我使用的jlink v8版本的硬件,写这篇文章的目录只是为了交流学习。

今天下载了一个最新Jlink版本Jlink-V630f,安装好之后,打开jlink之后竟然弹了个出错的框框。。
用的好好的,怎么会出现这种错误?还好以前做过软件破解,对反汇编,脱壳,破解比较熟悉。于是对Jlink做做手术。。。
使用到的工具x64dbg:windows平台强大的反汇编调试工具。(因为jlink是32位版本的,所以使用的其中的x32dbg)
1、首先用x32dbg载入jlink.exe文件:
2、根据jlink运行时的表现,我们要在MessageBoxA上面设置一个断点。(如下面操作让程序断下来)
3、程序会断在这里
4、Alt+F9让程序运行起来后,出现了像第前面第一个图的对话框,点确定之后,停在下面的位置。
5、然后按19次F8(就是单步19次),就到了光明之殿。
6、上面就找到破解的关键点,我们只要绕过那个反盗版的检测,最后让返回值等0就是正版了。
在 call jlinkarm.652A3170片按空格键。输入 xor eax,eax 然后确定。
确定后变成这样子,就爆破了。

7、我们已经对JlinkARM.dll做手术了,但只是在调试器的内存里,我们要把它永久保存。按Ctrl+P,然后点 修被文件,选择桌面。文件名输入JlinkARM.dll,保存,大功告成。
8、桌面上的就是破解过的JlinkARM.dll,用这个覆盖掉jlink上面下的同名文件。(PS:如果使用keil或是iar也要覆盖掉这几相应目录下的JlinkARM.dll文件)

楼主:
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网友A:
win7也可以?

我用的就是win7

网友B:
怕烧成砖头。

不是破解固件,是破解上位机的盗版检测

网友C:
jlink v8现在用的不多了。

网友D:
针对所有的固件吗

屏蔽了盗版检测应该所有硬件版本都不会检测盗版了。

网友A:
以前win7更新之后不能用了。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工具呢?

x64dbg,windows下最好用的调试工具

网友B:
没有安全**的方式呢?

这个不动固件,不动硬件。应该是最安全的破解了。

网友C:
现在使用swlink。

网友D:
盗版的jlink也可以使用吗?

破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盗版的jlink可以使用。

网友F:
J-Link v9 以上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G:
从614开始反盗版,没办法一直用V612j

可以试用这种方法。

网友H:
**了有啥用

网友I:
jlink太弱,还是楼主太强。
感觉很容易就**了。

@Ketose :是jlink照顾我们,就跟windows一样,人家知道你用盗版,不查就是了。
明显是jlink太弱了。

网友J:
叔叔..这个我们不学....

网友:
手上有几个坏的,试试看

@Ketose :好的
搞定了,请及时反馈哦。

网友K:
牛X的很啊,这么高级的都能玩的懂。

网友L:
很不错,自己丰衣足食,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win7更新之后不能用了。

那就试试这个方法,你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牛X的很啊,这么高级的都能玩的懂。

其实对于**来说,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M:
留名,学习。
顺便附上之前本人写的Jlink固件恢复的方法,
Win10下J-link固件恢复教程

网友N:
山寨大学堂

网友O:
看到我十年前用 od 的影子...

网友P:
Mark一下,等空了来试试

网友Q:
marking
貌似我有一套正版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Q:
marking
貌似我有一套正版的j-link

正版的就不用**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正版的就不用**了。

我知道,只是顺路学习一下

网友R:
好复杂,有没有“下一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复杂,有没有“下一步”的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S(2018-05-23):
我提示的盗版信息和你不一样怎么破?
5A06F4E8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n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support@segger.com and send a screenshot of this dialog with the e-mail.\n\nJ-Link information:\nS/N: %d\nFirmware: %s\n"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提示的盗版信息和你不一样怎么破?
5A06F4E8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 ...

你可以使用和我同样的方法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