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第一次用新唐,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03-11):
1.安装好后ICP programmer后,没有找到N76E616这个芯片?
2.新唐8bit MCU官方烧录工具是Nu-Link吗?这个工具是否可以仿真?同时支持32bit M0吗?
3.ISD91200的资料官网好少呀,找了一个"数据手册",里面没有寄存器介绍。。

网友A:
第一个,你更新到最新版再看看有没有。
第二个,应该是支持的
第三个,请找代理去咬啊,官方没有的都找一级代理要资料。部分不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你更新到最新版再看看有没有。
第二个,应该是支持的
第三个,请找代理去咬啊,官方没有的都找一级 ...

第一个,在官网N76E616的产品页下面下载的ICP,也没找到。。。
第二个,第三个,ok,谢谢!

网友B:
您是哪家公司,可以找我,直接加我

网友C:
这是个大系列,你选择8051就可以了。

网友D:
不会每个具体型号都给你的,一般一个系列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D:
51的不会再给你搞很多分类,就那么一种。

网友:
楼主买的官方的开发板吗

网友E:
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吧,你找不到具体型号,找到系列就行,你要知道这个单片机 是什么内核,什么系列。

网友F:
原厂代理商 有什么问题加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