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系统内存映射

楼主:
整个系统ROM分为4块:APROM、LDROM、Dataflash和用于配置区(config Area)。有的芯片还有SPROM,那就有5块ROM
上电执行APROM还是LDROM中的程序由config area寄存器决定
 APROM:一般用来放用户的程序
 LDROM:一般用来放ISP,可以通过UART或者USB更新APROM中的程序
 Dataflash:一般用来存放用户的数据。这部分ROM有的芯片是独立的一块,有的芯片是从APROM中分一块,由软件决定大小
 Config area:用于设定上电之后芯片的一些行为,某些寄存器的缺省值是从Config area拿的。例如:从APROM还是LDROM开始执行代码,是否使能BOD,是否使能dataflash等等。

楼主(2018-03-11):
有的芯片只有CONFIG0和CONFIG1,有的芯片有CONFIG0、CONFIG1、CONFIG2、CONFIG3。具体有多少个CONFIG寄存器,详细请参考TRM。

网友A:
其实各种开关选择,都是通过这个映射的内存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