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用multlisim10仿真电容与电阻串联分压,电压跟自己计...

楼主(2018-03-11):
如下图,我用multisim10仿真为啥和我计算的最大值不一样?仿真出的结果电容分压最大为2.2V左右,而我算出来的值只有1.22V,想了好久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有高手帮看看吧输入信号频率1HZ,最大值5v

网友A:
你计算出来的是稳态数值,仿真波形包括暂态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出来的是稳态数值,仿真波形包括暂态数值。

我看了下几秒后稳定的图形,确实电压降下来了,不过也只是降到1.6v到1.7v左右,而且为什么正负半轴的电压不对称?再请教下,信号输入前电容上没有电压的呀,那暂态分析出来也是零呀、

网友B:
倒数第4行分母计算错了,最终幅度不是1.22,是1.6左右。

另,总共仿真3个周期左右,看后面的波形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4行分母计算错了,最终幅度不是1.22,是1.6左右。

另,总共仿真3个周期左右,看后面的波形幅值。

谢谢哈,我重新算了下,还真是我算错了,我在网上找的个在线科学计算器算的根号结果算的值偏大了,哈哈。确实电压Vp=1.6V,和仿真有点小相差,不错我看了仿真上面最大值分别是是-1.68v和+1.52v,
Vpp=3.2V和计算的完全吻合,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正负的最大值不想等呢?难道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