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cc2530

楼主(2018-03-11):
T1的32频时钟是多少?

网友A:
你的意思是32分频吗?

网友B:
首先看T1的时钟来自哪里,一般都是外部晶振或者内部自带晶振的多少倍分频,应该都有相关寄存器来配,再看看它32分频啊。

网友C(2019-03-21):
一般都是外部晶振或者内部自带晶振的多少倍分频,应该都有相关寄存器来配,再看看它32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