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搭建buck变换器,有偿酬谢

楼主(2018-03-1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uck.jpg上学期,导师叫我把buck从仿真到实物做出来,查了很多资料,现已经过去一个学期还是没能做出来,很被动弄不懂补偿,驱动,控制电路原理…求大牛指导,有偿,酬金答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用图中的通用器件方案做出?还是用电源管理芯片做出?

你好,两种方案都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用图中的通用器件方案做出?还是用电源管理芯片做出?

你好,两种方案都要做

网友B:
分立器件搭buck电路,还是需要一点点功底的,要是采用DCDC芯片的话就容易很多

网友A:
先用电源管理芯片做个吧,相对简单。

网友:
正好做过分立和集成的BUCK,且用网分验证过传递函数,需要的话 联系我

网友C: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有调试过